[STM32F1] osMessagePut函数

楼主(2023-02-03):
STM32CUBE提供的Free RTOS操作系统,经CMSIS的封装,向一个消息队列发送消息的函数变为osMessagePut,其函数的声明为:osStatus osMessagePut (osMessageQId queue_id, uint32_t info, uint32_t millisec);
其中info是消息的内容,而它类型竟然是uint32_t,而不是一个指针!这岂不是意味着不能发送长度大于4字节的结构体类型的消息吗?

网友A:
是不是可以把结构体的地址作为消息的内容发过去呢?

楼主:
可我看了osMessagePut函数的代码后,发现不对头:该函数最终还是要调用xQueueSend函数的,其代码是:xQueueSend(queue_id, &info, ticks),它把info的地址传过去。

楼主:
要是一个任务两次调用osMessagePut函数发送消息,第一次时,给结构体变量赋值,然后调用osMessagePut函数将结构体的地址发送出去,osMessagePut函数再调用xQueueSend函数,将放置结构体地址的变量的地址发送出去;第二次时,准备再次调用osMessagePut函数发送消息,于是就给结构体变量赋以一个新的值。

网友B:
假设此时,这样的话,再接收第一个消息,虽然可以根据消息的内容找到结构体,可这时结构体的内容已经改变了,岂不是出问题了!

网友C:
看看这个函数的头文件,里面怎么注释的

楼主:
没啥注释呀,就是说这个函数用于发送消息,第一个参数是消息队列的句柄,第二个参数是消息的内容,第三个参数是超时时间,函数返回状态。这些信息不足以消除疑问呀。

网友D:
osMessagePut  函数的功能限定了只能传递一个32位的变量(指针),如果想解决楼主说的问题,用动态分配内存的方式可以解决。

网友E:
每次发送前动态分配一块结构体内存,然后对其进行赋值,之后发送,第二次再申请一块新的内存,然后发送

网友F:
这样就可以保证值不被改变,但是接收到消息后一定要对该内存释放。

网友G:
其实RTOS的原函数是可以传递多字节的,也可以调用原函数来传递多字节。

网友A:
这个函数的原型肯定有注释,编译后找到定义

网友H:
因该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I:
仔细看清楚是怎么用的,应该不会这么限制。

网友F:
如果是指针的话就没有问题

网友J:
可以在函数里用指针指向他啊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K:
哈哈,楼主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L:
RTOS没有问题吧。

网友M:
感觉追踪到最后 无论什么包装都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发送

网友N:
楼主到底犯了什么低级错误啊

网友A:
自己写一个程序 分装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发送

网友L:
指针的操作要非常的小心

网友O:
是指针的话就没有问题的

网友P(2025-04-06):
是的,这个函数确实只能传递 32 位数据,一般我们都用它来传指针,实际数据放在堆里或全局区。

网友Q:
你可以把结构体放到静态内存中,然后传它的地址,info 就变成 uint32_t ptr = (uint32_t)&myStruct,这样就绕过了大小限制。

网友R:
这也是 CMSIS RTOS API 的一个“统一封装”产物,功能简单但限制多,不如原生 FreeRTOS 的 xQueueSend 灵活。

网友S:
如果你只是传个 ID、状态之类的小数据,osMessagePut 用着挺方便,但复杂数据就不太够用了。

网友T:
你可以考虑用 osMailAlloc 和 osMailPut,这个机制是专门设计来传结构体和大数据的,比 osMessage 更适合你这种情况。

网友U:
本质上 osMessagePut 是个“值传递”的消息队列,如果你想“引用传递”,就得用指针打包成 uint32_t 传进去。

网友V:
当初我也是看到 uint32_t info 一脸懵,后来查了 ST 的例程才知道人家全都是传指针。

网友W:
其实用结构体也不是不能传,只是你得自己管理好它的生命周期,不能传个局部变量地址就放进去,那样会崩。

网友X:
CMSIS-RTOS 对 FreeRTOS 封装完之后有点像“功能缩水版”,功能统一了但灵活性牺牲了不少。

网友Y:
如果你对任务间通信要求高,不如直接用 xQueueCreate 和 xQueueSend,虽然不是 CMSIS 标准,但更自由!

网友Z:
动态分配内存是好的,但要检查内存是否成功分配,防止发送失败。

网友AA(2025-11-05):
是要调用xQueueSend函数

网友AB:
这种一般用结构体吧

网友AC:
指针在单片机编程中很关键,确保正确使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