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TFT实时显示波形的疑问

楼主(2023-02-03):
怎么样将采集到的心率信号用柱状图或者波形显示出来??求大神指导下

网友A:
通过AD采样,把点打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B:
应该有相关的GUI吧

网友C:
先画背景竖线覆盖前面,再画前景竖线

网友D:
波形显示的时候总有卡顿时什么原因呢?

网友E:
先要搞定画点函数

网友F:
你设计好图形,输出到屏幕

网友G:
画AD采集的数据,可以软件实现触发显示

网友H:
嗯,这样波形更稳定些

网友I: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TFT打点处理。

网友J:
移植ucgui这个可以。

网友K:
使用串口屏可以实现。

网友L:
TFT可以画图处理。

网友M:
TFT画图没设计过吗?

网友J:
现在的ucgui可以实现画图处理。

网友N:
串口屏里面集成了这个功能,可以实现。

网友O:
这个只能通过gui实现最简单。

网友P:
是在pc端显示吗

网友Q:
没有用过tft啊  帮楼主顶

网友R:
想使用显示屏进行显示吗

网友M:
应该不复杂 如果只是柱状图形的话

网友H:
需要进行图形填充吗

网友S:
这个感觉画波形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O:
要确定一个好的坐标

网友T:
柱状图?不应该用折线图吗?

网友U:
柱状图那就直接画矩形,然后内部是填充满的那种。

网友V:
可以跑TouchGFX,柱状图很好实现的。

网友W:
可以用TFT打点处理,更简单

网友X(2023-05-18):
用MCU+显示控制器就可以轻松实现了,我用的是瑞佑的RA8877

对,用瑞佑的图形处理芯片就很容易实现,有2D硬件绘图功能,输入参数就可以直接出来显示的柱体或波形,用51mcu搭瑞佑芯片就可以实现,RA8889,RA8875这些都可以,主要看屏的大小

网友Y(2024-06-01):
代码量小的时候用来做条件判断

网友Z:
在直流电流上叠加了一些小的交流电流分量

网友AA:
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coding习惯

网友AB:
宽度则与电感量和电阻量成反比

网友AC:
电流要增大

网友AD:
有些信号包含丰富的高频分量

网友AE:
交流电流环路的布线要在其他引线之前布好

网友AF:
对于优秀程序员来说,这不是好代码

网友AG:
功率开关或整流环的连接没有直接接到电容的两端

网友AH(2025-04-28):
能复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