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50 怎么读写 4K BKPSRAM ?

楼主(2023-02-03):
H750 怎么读写 4K BKPSRAM ?

楼主:
__PWR_CLK_ENABLE();
        HAL_PWR_EnableBkUpAccess();
        HAL_PWR_EnableBkUpReg();
        __HAL_RCC_BKPSRAM_CLK_ENABLE();

编译出错
STM32H743I-EVAL_USBD-FS\STM32H743I-EVAL_USBD-F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HAL_RCC_BKPSRAM_CLK_ENABLE (referred from main.o).
STM32H743I-EVAL_USBD-FS\STM32H743I-EVAL_USBD-F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referred from main.o).

楼主:
4K SRAM 地址变了
#define BKPSRAM_BASE          ((uint32_t)0x38800000)
/* Enable write access to Backup domain */
PWR->CR1 |= PWR_CR1_DBP;
while((PWR->CR1 & PWR_CR1_DBP) == RESET)
{

}

/*Enable BKPRAM clock*/
__HAL_RCC_BKPRAM_CLK_ENABLE();

这样设置下就能读写了

网友A:
不太了解这个问题

网友B:
没有读写过sram 帮楼主顶

网友C:
想使用什么总线进行读写呢

网友D:
没有找到定义?是不是缺少头文件

网友E:
按照顺序写入就行了

网友F:
没有做过这方面的读写呢

网友G:
按顺序写入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