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没有程序教程

楼主(2023-02-03):
最近正在做STM32F103和WIFI模块,ESP-07S通信 将采集到的数据通过WIFI传到手机,大家有没有程序教程

网友A:
论坛的下载中心有很多类似的资源

楼主:
请问一下,用STM32F103控制ESP-07S,与手机通信,通过串口,我编程序,怎么写那些字母啊,AT+....,那些字母组成的命令没有相应的二进制码代替么?

网友B:
用字符串。

网友C:
你可以去开源电子网找,那里的STM32资料最全

网友D:
wifi跟arm是什么通讯方式的

网友C:
楼主能否在详细说说要求

网友E:
用的主要都是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F:
没见过这种教程

网友G:
没有做过相关的项目但是论坛里应该就有

网友H:
手机程序?

网友I:
没有  都是按照手册上的写

网友F:
相似的程序还是很多的

网友J:
多看一下相似的例程 效果也是一样的

网友K:
手机通过什么进行接收呢 有相关的app吗

网友L:
ESP-07S通信是什么通讯方式啊

网友M:
相似的程序有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