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使用过STM32FEBKC6T6的吗?

楼主(2023-02-03):
有使用过STM32FEBKC6T6的吗?

楼主:
它与STM32F103C6T6有什么区别呢?STM32FEBKC6T6怎么在keil里建立建立工程?

网友A:
这个芯片?是STM32的吗?命名好奇怪。。。

网友B:
和STM32F103C6T6没区别,EBK是ST针对电动自行车上定制化的。可以理解是103C6换了个丝印。

网友B:
特供EBike 行业。换丝印避免 STM32F103系列 价格内卷。

网友C:
是不是写错了型号啊。

网友D:
好像没这个型号

网友E:
就是103C8T6,专门给电动从车的FOC应用开的一个Mark。

网友F:
能不能用cube生成呢

网友G:
貌似st没这个型号的芯片啊

网友H:
就是给电动车用的一个型号芯片,功能更跟103C8T6类似

网友I:
我看着这个型号有些陌生

网友D:
不知道楼主犯了什么低级错误

网友J:
看看如果引脚定义差不多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E:
还没有用过车用芯片

网友K:
最大的区别就是适用的范围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