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锂离子电池充电的问题

楼主(2023-02-04):
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个锂离子电池充电器和四节1.5V锂离子电池。收到货以后,我测了一下电池电压,大概1.51V左右,也有1.52V的。然后我充电,充满以后又测了一下,都是1.52V,是不是1.5V锂离子电池充满最高就是1.52V呀?
谢谢!

上图片看看,这个没有遇到过。

网友A:
上链接看看其内部是不是3.7V的锂电池加了降压模块

可以

楼主:
不敢上链接。会不会当广告给删了?

网友B:
是3.7V的锂电池加了降压模块

网友C:
这种7号或者5号锂电池如果上面没充电插口的话,只能用厂家配的充电器,不通用。

楼主:
@ocon :我懒得擦
你的键盘长蘑菇了~

网友C:
这个是南孚的1.5V锂电池,内部通过DC/DC把3.7V的锂电稳压到1.5V输出,我用了几年,优势是充电快,输出电压稳,但只能用配套的专用充电器充,以前设计的充电器有机械BUG,7号电池装入充电器后很难无损取出,不知道现在改进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南孚的1.5V锂电池,内部通过DC/DC把3.7V的锂电稳压到1.5V输出,我用了几年,优势是充电快,输出电 ...

谢谢!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