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板三防漆典型的物理性能及意义

楼主(2023-02-04):
三防漆物理性能可分为固化前物理性能和固化后的物理性能,一般体现应用优劣的为固化后的物理性能,那么三防漆固化后在应用过程中有哪些典型的物理性能呢,今天施奈仕和大家分享下其中的机械强度及其对应的应用作用。

一、剪切强度

       PCB板三防漆剪切强度代表的是三防漆喷涂后完全固化附着粘接在PCB板上,抵抗外界剪切滑动的力。比如说,PCB板三防漆应用完全固化后,操作人员在转运过程中,对PCB板表面摩擦滑动所产生的力对三防漆胶层的破坏情况,在三防漆PCB板表面摩擦或者滑动后胶层出现破坏,说明该三防漆胶体本身的黏聚力抵抗不了外界的破坏力,此时抵抗破坏的强度就是该三防漆的剪切强度。所以测试三防漆剪切强度是在与PCB板三防漆横截面垂直的180°进行。

二、断裂伸长率

       PCB板三防漆断裂伸长率是指三防漆完全固化拉断后被拉长增加的长度与初始长度的比值,是衡量三防漆塑性的指标。在实际应用过程当中,该性能直接体现很少,但是使用在软性线路板上就比较关键,断裂伸长率的大小也代表着三防漆固化后的脆性及韧性,软性线路板在折叠弯曲过程中,如果三防漆断裂伸长率太小,便是无韧性,很脆,容易断裂,同样在硬质PCB板,断裂伸长率越好,韧性越好,那么抵抗环境冲击的能力也就越好。

三、剥离强度

       PCB板三防漆剥离强度是指三防漆喷涂于PCB板完全固化后,从接触面进行单位宽度剥离所需要的力,便是三防漆对该PCB板的剥离强度,是代表三防漆对PCB板粘接性的指标,一般有90°和180°剥离,剥离强度越大,粘接性越好,外界的湿气、粉尘、水等污染物就无法从四周粘接边沿侵蚀。

       通过以上的讲解,相信大家对PCB板三防漆物料性能中典型的机械性能有了一定的了解,对三防漆性能的应用作用表征也更加深刻。

网友A:
俺想知道这种漆料该如何去掉,有时影响测量和更换元件。

网友B(点评):
洗板水使劲刷,可以融掉,下次可以试试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C: 据说用防风火机烤一下,然后用刀片抠一下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俺想知道这种漆料该如何去掉,有时影响测量和更换元件。

我是风枪加热,大面积用刷子,小的用刀刮。主要是气味受不了,不是必须,不会弄这个

网友A(点评):
的确如此,气味大而且烟大。

网友E:
楼主,感谢,再有些定量数据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