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 LKS32MC037E开发板评测 ]+环境搭建与点灯实验

楼主(2023-02-04):
#申请原创# 开发板LKS32MC037E已收到有段时间了,前段时间尝试采用MCPWM方式去驱动尼得科无刷直流电机,带霍尔接口的。电机一直原地抖动,并未能转动起来,手里要有台示波器就好了。今天星期六,也是来年工作的第一个周末,先来分享一下简单的点灯测试。
LKS32MC037E开发套件包含MCU板+功率底板,这款MCU搭建32位Cortex-M0内核,主频48MHz,采用SSOP24封装,工业级工作温度范围,适用于有感BLDC、无感BLDC、有感FOC、无感FOC及步进电机、永磁同步、异步电机等控制系统。也可适用于数字电源控制系统。LKS_EVB_MVPOWPRE_V2.0支持DC7~24V输入,DC24V时功率在80W以下,可实现无感方波、有感或无感FOC控制,支持按键启停和模拟电位器调速,FG输出,串口通讯等功能。开发板的系统资源框图如下:
        “LKS_EVB_MVPOWPRE_V2.0”板子的PCB点位图如下,可以大致得了解各接口的布局。
        从官网:https://www.linkosemi.com/LKS03x/list.aspx可以获取关于LKS32MC037E的开发资源包(包括基于Keil的pack包)。电脑中已经装好Keil,只需将下载好的“Linko.LKS03x.1.0.6.pack”文件,双击打开并安装,后续打开官方提供的demo例程即可选择工程对应的MCU型号。
         此次实验意在点亮LED2,接下来我们根据官方提供的资料,找出LED2与MCU板上的LKS32MC037E连接管脚。
         由此可见,只需要将P1.4管脚输出高电平则LED2灯被点亮,P1.4管脚输出低电平则LED2熄灭。在GPIO参考例程中,简单修改即可点亮LED2.
#include "lks32mc03x_lib.h"
#include "hardware_init.h"
#include "delay.h"

void Hardware_init(void)
{
    __disable_irq();                  /* 关闭中断 中断总开关 */
    SYS_WR_PROTECT = 0x7a83;          /* 开启写使能*/
    IWDG_DISABLE();                   /* 关闭独立看门狗使能*/
    FLASH_CFG |= 0x00080000;          /* FLASH 预取加速使能*/

    delay_init(48);                   /* 延时函数初始化时钟48MHz*/
    GPIO_init();                      /* GPIO初始化 */
    delay_us(100);                    /* 延时等待硬件初始化稳定 */
    __enable_irq();                   /* 开启总中断 */
}
void Clock_Init(void)
{
    SYS_WR_PROTECT = 0x7a83;   /* 解除系统寄存器写保护 */
    SYS_VolSelModule(1);       /* 0: 3.3V ; 1: 5.0V*/
    SYS_AFE_REG0 |= BIT15;     /* BIT15:PLLPDN */
    SoftDelay(100);            /* 等待PLL稳定*/
          SYS_CLK_CFG = 0x000001ff; /* BIT[9:8]:0: CLK_HS,1:PLL,2:LRC,3:LRC
                                 | BIT[7:0]CLK_DIV  | 0x1ff对应48M时钟 */
}
void SystemInit(void)
{
    Clock_Init(); /* 时钟初始化 */
}
void 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 P1.4*/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不上拉*/
    GPIO_Init(GPIO1, &GPIO_InitStruct);
          GPIO_ResetBits(GPIO1, GPIO_Pin_4);      /* LED2 灭*/
}
void SoftDelay(u32 cnt)
{
    volatile u32 t_cnt;

    for (t_cnt = 0; t_cnt < cnt; t_cnt++)
    {
        __nop();
    }
}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ks32mc03x_lib.h"

static u32 fac_us = 0;
static u32 fac_ms = 0;

void delay_init(u32 SYSCLK)
{
        SysTick->CTRL&=~(1<<2);                                        //SYSTICK使用外部时钟源,1/8 HCLK
        fac_us=SYSCLK/8;                                                    //不论是否使用OS,fac_us都需要使用,每产生1us,需要多少次数,因为是通过一个计数寄存器计时的。
        fac_ms=(u16)fac_us*1000;                                //非OS下,代表每个ms需要的systick时钟数
}

void delay_us(u32 nus)
{
        u32 temp;
        SysTick->LOAD=nus*fac_us;                                 //时间加载
        SysTick->VAL=0x00;                                        //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0x01 ;                                      //开始倒数
        do
        {
                temp=SysTick->CTRL;
        }while((temp&0x01)&&!(temp&(1<<16)));        //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0x00;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void delay_xms(u32 nms)
{
        u32 temp;
        SysTick->LOAD=(u32)nms*fac_ms;                        //时间加载(SysTick->LOAD为24bit)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0x01 ;                                  //开始倒数
        do
        {
                temp=SysTick->CTRL;
        }while((temp&0x01)&&!(temp&(1<<16)));        //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0x00;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延时nms
//nms:0~65535
void delay_ms(u32 nms)
{
#if 1
        u8 repeat=nms/540;                                                //这里用540,是考虑到某些客户可能超频使用,
                                                                                        //比如超频到248M的时候,delay_xms最大只能延时541ms左右了
        u16 remain=nms%540;
        while(repeat)
        {
                delay_xms(540);
                repeat--;
        }
        if(remain)delay_xms(remain);
#else
        u32 t_cnt;

        for(t_cnt = 0; t_cnt < nms*1000; t_cnt++)
        {
                __nop();
        }
#endif
}
#include "lks32mc03x_lib.h"
#include "hardware_init.h"
#include "delay.h"

int main(void)
{
        Hardware_init(); /* 硬件初始化 */
        for (;;)
        {
          GPIO_SetBits(GPIO1, GPIO_Pin_4);    /* LED2 亮*/
                delay_ms(300);                     /* 延时20ms*/

                GPIO_ResetBits(GPIO1, GPIO_Pin_4);  /* LED2 灭*/
                delay_ms(300);
        }
}
       编译完成后,将JLink烧录器连接到MCU板上的J1接口,Keil中的Debug中选择J-LINK方式下载程序,识别到JLink调试器。
         程序下载到MCU后,然后将蜂鸣器连接到MCU板上P1排针上的1、2管脚上,按一下RESET键,重启开发板,则会发现LED2点亮的同时,蜂鸣器报警声响起。此次简单的点灯测试就到此结束,感谢凌鸥提供的板子,至于电机驱动功能评测部分,工程中还需要针对电机类型进行调试,参考例程的注释比较专业,没有接触过工业电机应用行业的开发者,理解起来还是比较吃力的,后续有时间调试再评测电机应用方面的测试效果。
LKS32MC037E点LED2与鸣蜂鸣器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不错的‘案例’

网友B:
挺不错的测评贴,学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