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KEIL查看STM32实际工作频率

楼主(2023-02-04):
#技术资源#
KEIL查看STM32实际工作频率

第一步 程序写入2条代码
RCC_ClocksTypeDef ClockInfo;//代码1
int main(void)
{
RCC_GetClocksFreq(&ClockInfo); //代码2
while(1);
}
白话解释:返回频率

第二步 软件操作
打开仿真调试
代码2括号内 ClockInfo 右键添加到watch 状态窗口

第三步 16进制转换
点击取消十六进制显示,自动转换为十进制

0x044AA200=72 000 000h

网友A:
其实查这个一般都没啥太大作用,还不如用示波器,抓的数据也是很靠谱的,而且要是怀疑时钟频率不准确也不能仿真了吧,仿真可能会影响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