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 之PWM中断小坑

楼主(2023-02-04):
感觉PWM中断用HAL_TIM_PWM_Start_IT(&htimx, TIM_CHANNEL_y);启动就可以了,
但事实上这个中断仅仅对应:void HAL_TIM_PWM_PulseFinishedCallback (TIM_HandleTypeDef *htim);
如果启用: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 (TIM_HandleTypeDef *htim)中断,
必须使用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x );才能完成。

经3天反复试验,如果需要这两个中断,就必须同时启用: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x );
HAL_TIM_PWM_Start_IT(&htimx, TIM_CHANNEL_y);
这样下面的函数才能都有响应。
void HAL_TIM_PWM_PulseFinishedCallback (TIM_HandleTypeDef *htim)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 (TIM_HandleTypeDef *htim)
也就是说,这两个中断需要两个对应的启用函数。

网友A:
那,在cubemx上如何配置呢?

网友B:
两个同时启用也是正常的,cubemx的程序就是冗余太多嘛

网友C:
这好麻烦啊,和标准库一对比来说,真的操作起来就麻烦多了

网友D:
是的,之前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了,属实需要两个都要启用才行

网友E:
这个是在cubemx上就能配置这俩函数启用吧?

网友F(2023-03-07):
在这两个函数的头文件定义中 是不是应该有这两个函数的详细说明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那,在cubemx上如何配置呢?

在cube上就是初始化 至于具体的执行内容要自己写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那,在cubemx上如何配置呢?

cube只负责基础的引脚时钟功能模块的配置 并不负责实现具体的动作

网友I:
看着函数的名字 感觉就是必须要启动基础功能以及pwm功能才可以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两个同时启用也是正常的,cubemx的程序就是冗余太多嘛

这个和cube没啥关系吧 应该是寄存器的设置问题

网友K:
感觉这个函数名有点误导用户啊  在哪里可以看到函数体里边的具体内容或者是中断向量的指向啊

楼主:
这和配置没有关系。
是楼上这个意思,主要是找不到必须怎么做的依据和说明,所以才分享给大家。
以免反复尝试,耽误时间。
甚至消磨高手的盛誉。

网友L:
因为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函数是中断回调的吧。

网友M: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函数是什么时候会产生?

网友N:
这个坑花了这么久的时间,真是不容易。

网友O:
cube不会实现具体的动作

网友P:
HAL_TIM_PWM_Start_IT(&htimx, TIM_CHANNEL_y);
==》它开启的是比较事件中断。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x );才能完成。

==》它开启的是定时器更新中断。

所以 看你到底要启动哪个还是说都要启动。

网友Q(2023-07-13):
两个同时启用也是正常的

网友R:
cubemx的程序就是冗余太多嘛

网友S:
在cube上就是初始化 至于具体的执行内容要自己写

网友T:
cube只负责基础的引脚时钟功能模块的配置 并不负责实现具体的动作

网友U:
这个和cube没啥关系吧

网友V:
应该是寄存器的设置问题

网友W:
感觉这个函数名有点误导用户啊

网友X:
在哪里可以看到函数体里边的具体内容或者是中断向量的指向啊

网友Y:
这和配置没有关系。

网友Z:
找不到必须怎么做的依据和说明

网友AA:
以免反复尝试,耽误时间。

网友AB:
HAL_TIM_PWM_Start_IT(&htimx, TIM_CHANNEL_y);
==》它开启的是比较事件中断。

网友AC: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x );才能完成。

网友AD:
引用 网友AC: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x );才能完成。

它开启的是定时器更新中断。

网友AE:
所以 看你到底要启动哪个还是说都要启动。

网友AF:
这好麻烦啊,和标准库比较起来,原来操作起来麻烦多了

网友AG:
这是一个功能,在cubemx上既可以配置启用吗?

网友AH: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函数是甚么时辰会发生?

网友AI:
cubeMX只用于引脚初始化,不会生成逻辑代码的

网友AJ:
这是寄存器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AK:
cubeMX里可以直接开启它俩吧

网友AL:
这两个要是封装在一块就好了

网友O:
cubeMX就能直接启用吧

网友AM(2023-10-25):
在cube上是初始化 ,具体的执行内容要自己写

网友AN:
Cube不实现特定的操作

网友M:
是的,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确实需要使两者都能工作

网友AO(2023-12-10):
齐纳二极管作为ESD保护与单向TVS原理相同

网友AP:
之所以称为ESD静电保护器

网友AQ:
钳位二极管最常用于集成电路中

网友AR:
它迅速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

网友AS:
减少反射,避免振荡,方便调试

网友AT:
得到正常工作状态下的输出电压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