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级管驱动电路输出失真求教

楼主(2023-02-05):
感谢各位高人,附件是一个用三极管驱动的信号电路,供2个MCU之间信号传输。蓝色是MCU的信号,黄色是三极管的输出信号。

网友A:
正常,一方面换成高频三极管,另一方面,降低集电极电阻,因为RC时间常数太大。输入信号处尽量降低布线电容。

楼主:
感谢大师给予支持,三极管有推荐的型号吗

网友B:
所用三极管Cobo太大导致的,选个Cobo小的管,把串联电阻改小,去掉D1再试试。或者换个单门驱动器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用三极管Cobo太大导致的,选个Cobo小的管,把串联电阻改小,去掉D1再试试。或者换个单门驱动器试试。 ...

正解

网友D:
推荐你一个网页,那里讲得很清楚,有图有真相。

基本的晶体管开关电路

https://www.cnblogs.com/shangdawei/p/4126878.html

网友E:
学习了:)

乐拓(LOTO)多年专注虚拟示波器,强调软件,精简硬件,专业研发示波器及周边模块。软件强大,功能丰富可扩展,是LOTO示波器持续追求的客户价值。www.loto-ins.com

网友F:
R6上并联个小电容补偿以下就可以。
根据脉宽选个电容RC小于脉宽的一般估计可以了。

网友B:
有一种电路拓扑叫渥尔曼电路,反向开关速度基本与电容无关,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