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教:编译HC32F460报错,找不出原因

楼主(2023-02-05):
编译HC32F460报错,找不出原因
Error: C9511E: Unable to determine the current toolkit. Check that ARM_TOOL_VARIANT is set correctly.

楼主:
编译环境是MDK5.27,
使用HDSC.HC32F460.1.0.10.pack
代码版本   hc32f460_template_Rev1.0.6和HC32F460_Template_Rev2.0.0都试过,报错信息一样。

网友A:
https://community.arm.com/support-forums/f/keil-forum/35723/error-c9511e-unable-to-determine-the-current-toolkit---armcc-5-06u5-on-linux
应该是 keil 安装的问题,或者没选择对正确的编译器。

网友B:
编译别的厂商的芯片有报错吗?

网友C:
感觉是环境的问题,不是代码的问题。

网友D:
工程路径是不是有中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环境的问题,不是代码的问题。

安装IDE后,需要设置电脑的环境变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程路径是不是有中文呀?

没中文

楼主:
完整的报错信息

startup_hc32f460jcta.s: Error: A9511E: Unable to determine the current toolkit. Check that ARM_TOOL_VARIANT is set correctly.

楼主:
解决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E:
要看错误信息提示的意思啊

网友F:
看着像是没有正确识别编译器的问题啊

网友G:
重新安装一下keil 必要的时候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H:
楼主可能需要对编译器重新进行**

网友I:
楼主用的编译器是破 解的版本吧  估计得下载个破 解 器了

网友J:
是突然就不好用了  还是一直都不好用了啊

网友K:
是不是安装的盗 版软件啊  得重新破 解一下

网友C(2023-04-07):
引用 楼主:
安装IDE后,需要设置电脑的环境变量吗?

正常来说是不用的,不过要确保正常安装。

网友L:
重新进行破.  解一下

网友M:
license不对,重新激活

网友N:
修改环境变量

修改

setenv ARM_TOOL_VARIANT ult

setenv ARM_TOOL_VARIANT gold

重新加载后测试

网友O:
应该是keil自身的问题的。

网友P:
试下载器却没有驱动起来?

网友Q:
重新安装mdk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