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关于字体、图片文件烧录

楼主(2023-02-05):
34s是否支持在ide中将bin文件烧录到外部串行flash中呢

网友A:
您可以转换成C数组进行烧录,bin文件通过SD卡或U盘加载

网友B:
不能,可以通过在应用程序中,将U盘或SD卡中的bin文件烧录到串行flash。

楼主:
c数组占用程序空间,一张800*480的图片都把mcu空间塞爆了,要是能做个算法通过ide就能把bin文件直接下载到外部flash就完美了,类似很多arm9处理器那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c数组占用程序空间,一张800*480的图片都把mcu空间塞爆了,要是能做个算法通过ide就能把bin文件直接下载到 ...

您参考下附件的方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