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询问一下HC32F460的开发环境搭建细节

楼主(2023-02-06):
询问一下HC32F460的开发环境搭建细节。

我现在是配置如下

编译环境是MDK5.27,
使用HDSC.HC32F460.1.0.10.pack
hc32f460_template_Rev1.0.6和HC32F460_Template_Rev2.0.0

然后编译时候报错。

所以,请教一下HC32F460的开发环境搭建细节。

网友A:
可以加下微信?

网友B:
例程里有现成的Template工程,我试了下,没有错啊。
如果有错,肯定是你更改了文件路径,然后没有重新加载文件的路径。
不建议你用template的工程。
建议先直接用其他外设的工程来当做你的工程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例程里有现成的Template工程,我试了下,没有错啊。
如果有错,肯定是你更改了文件路径,然后没有重新加载 ...

您搭建的IDE是哪个版本的,告诉我一下。

我在MDK5.27下报错

楼主:
MDK5.27,
使用HDSC.HC32F460.1.0.10.pack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搭建的IDE是哪个版本的,告诉我一下。

我在MDK5.27下报错

KEIL 5.29

楼主:
已经解决,是IDE选择问题引起。

网友C:
一般是MDK版本与设备支持包不匹配导致

网友D:
在编译的时候是什么报错信息呢 能看一下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是IDE选择问题引起。

请问是IDE需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网友F:
工具的版本应该互相都是匹配的  这个没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是IDE选择问题引起。

在ide中是可以选择相对应的其他工具 可能这个是选错了是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例程里有现成的Template工程,我试了下,没有错啊。
如果有错,肯定是你更改了文件路径,然后没有重新加载 ...

主要是ide这个工具实在是太灵活了 可能哪一步配置的不对就会出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是IDE选择问题引起。

是不是配合使用的软件的版本不匹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