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在一个定时中断里修改另外一个定时器定时时间

楼主(2023-02-06):
就是现在我用TIM4当按键扫描模块,然后TIM3当LED闪烁,按键按下次数不同,相应的LED灯闪烁频率不同,现在不管按键怎么按,LED一直以初始化频率在动,没法在TIM1中断中控制TIM2时间

网友A:
直接修改另一个定时器的参数,但是要先暂停另一个定时器。

网友B:
你要按键完成之后,进行定时器3重新初始化就好了

网友C:
这个需要重新配置的,不配置,就算是改了也不起作用的

网友D:
你是不是定时器的优先级没设置对啊

网友E:
我觉得你可能是程序逻辑出了问题吧,就是根本没进入到配置定时器3的操作之中

网友F:
你可以仿真的方式,调试看看的

网友G:
你这不是就用了定时器3和4么,咋还用到了定时器1和2呢?

网友H:
最好是配置完成之后,将定时器3先关闭,在初始化,再重新打开就好了

网友I:
这个我还没遇到过,按照逻辑来说,应该是可以改变的啊

网友J:
你定时器3和4的优先级谁高啊?

网友K:
看看程序吧,但是感觉就是没进入到定时器3的重新配置操作,不然不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