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晶振成本的5个重要参数

楼主(2023-02-06):
晶振成本受哪几个因素的影响,为大家整理出来。以后千万别被骗了。

1、晶振的频率范围。低频与高频,成本相对较贵。前提是要依附于使用的晶振封装,比如同样是8MHZ晶振,封装3225与封装5032的成本反差较大。原理很简单,8MHZ本身属于低频范围,遇上封装较小的3225晶振,在晶片磨损与制作时产生的不良率过大,从而需要反复检测以保证产品的性能和产品百分百的工作率。因此成本较贵!
2、晶振的温度。毋庸置疑,晶振工作温度的范围影响着晶振成本的因素。简化而言,晶振工作温度不同,其使用级别也不同,例如-20—75摄氏度,甚至可耐温度范围更小的,都属于民用晶振,也称之为消费类晶振;温度-40—85的工作温度,属于工业级;-40—125摄氏度属于汽车及;-50—150摄氏度属于军工级。不同等级的工作温度,晶振成本也有不同的变化。
3、晶振的精度。精度往往由PPM表示,另外一种通俗易懂的说辞称之为频率误差,不同精度的晶振,产生的频率误差越小,当然如果想要晶振频率越准确,那频率误差越小越好。所以不难理解晶振的精度为什么是影响晶振成本变化的原因之一。
4、负载电容。晶振频率晶振封装一致,负载电容不同也将影响晶振的成本变化。

5、晶振封装。在我们认知中,晶振封装越小越贵,这是一点,然而晶振封装越大,成本也越高。因为小型化的贴片晶振磨损晶片较多,大型化的贴片晶振晶片使用较多。

网友A:
有源晶振好贵,比无源晶振贵了好几倍。

网友B:
晶振的挑选应该怎么挑?主要看厂商吗?

网友C:
晶振的误差还是很重要的,影响了整个产品的系统。

网友D(2023-03-08):
晶振的脚位。意想不到晶振成本也取决于晶振脚位吧,那么什么样脚位的晶振成本较贵了!晶振脚位有两脚和四脚之分,2脚无源晶振成本较贵,例如KDS晶振中的DSX320G系列

网友E:
在哪里看晶振的精度呢?本体上通常看不到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晶振的脚位。意想不到晶振成本也取决于晶振脚位吧,那么什么样脚位的晶振成本较贵了!晶振脚位有两脚和四脚 ...

哇 我一直以为有源晶振比无源晶振贵呢

网友G:
一般来说晶振的负载电容电容值是在一个范围内都是可以的是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晶振的挑选应该怎么挑?主要看厂商吗?

都是按照需要的频率直接淘宝了 没想到有这么多讲究呢

网友I:
晶振能够工作的温度是不是直接取决于晶振的加工生产工艺啊

网友J:
有源的好像比较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H:
都是按照需要的频率直接淘宝了 没想到有这么多讲究呢

是啊,因为晶振导致的问题可不好找,所以要慎重选择。

网友K(2023-07-04):
晶振的脚位。意想不到晶振成本也取决于晶振脚位吧,那么什么样脚位的晶振成本较贵了!

网友L:
晶振脚位有两脚和四脚之分,2脚无源晶振成本较贵,例如KDS晶振中的DSX320G系列

网友M:
在哪里看晶振的精度呢?

网友N:
本体上通常看不到啊

网友O:
哇 我一直以为有源晶振比无源晶振贵呢

网友P:
都是按照需要的频率直接淘宝了 没想到有这么多讲究呢

网友Q:
是啊,因为晶振导致的问题可不好找,所以要慎重选择。

网友R:
不是有源比无源的贵吗?

网友S:
晶振要选什么厂商的好一点啊?

网友J:
四脚的晶振也有无源的

网友T(2024-01-16):
在PCB组装过程中通常使用两种类型的技术

网友U:
一般PCB是V-C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