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压与负载会影响晶振频率的稳定性吗

楼主(2023-02-06):
振荡器的频率稳定性很容易受到影响,这些影响自然包括振荡器电源电压变动以及振荡器负载变动。

正确选择振荡器可将这些影响减到最少。设计者应在建议的电源电压容差和负载下检验振荡器的性能。不能期望只能额定驱动15pF的振荡器在驱动50pF时会有好的表现。在超过建议的电源电压下工作的振荡器亦会呈现坏的波形和稳定性。

对于需要电池供电的器件,一定要考虑功耗。引入3.3V的产品必然要开发在3.3V下工作的振荡器。较低的电压允许产品在低功率下运行。现今大部分市售的表面贴装振荡器在3.3V下工作。许多采用传统5V器件的穿孔式振荡器正在重新设计,以便在3.3V下工作。

网友A:
电压和负载应该不会影响晶振频率的

网友B:
我觉得你要是用无源晶振应该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网友C:
看你电路设计呗,要是电源比较靠近晶振,可能会有影响的

网友D:
这个没法说啊,只能通过电路来看的

网友E:
晶振你要买低温漂,高精度的,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F:
晶振的稳定性和准确性都是与温度有关系的,其他关系不大

网友G:
看你负载电容,负载电容要是稳定可靠,晶振的精度应该很稳定

网友H:
你可以把晶振周围弄个屏蔽罩之类的,是不是能好点呢?

网友I:
还没注意过晶振的工作电压呢,无源也要考虑这些么?

网友J:
其实一般都参考官方的电路设计的话,晶振出问题的概率应该会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