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单片机常用晶振有哪些

楼主(2023-02-06):
单片机常用的晶振有12MHZ跟11.0592MHZ的。一般情况下,一个机器周期是12个时钟周期。所以用12M时,一个机器周期是1US,好计算,而且速度相对是最高的,当然现在也有更高频率的单片机。

而进行通信一般选择11.0592M,因为12M频率进行串行通信不容易实现标准的波特率,比如9600,4800,而11.0592M计算时正好可以得到,因此在有通信接口的单片机中,一般选11.0592M。

计算一下就知道了。如我们要得到9600 的波特率,晶振为11.0592M 和12M,定时器1 为模式2,SMOD 设为1,分别看看那所要求的TH1为何值。

代入公式:

11.0592M:

9600=(2÷32)×((11.0592M/12)/(256-TH1))

TH1=250

12M:

9600=(2÷32)×((12M/12)/(256-TH1))

TH1≈249.49

上面的计算可以看出使用12M 晶体的时候计算出来的TH1 不为整数,而TH1 的值只能取整数,这样它就会有一定的误差存在不能产生精确的9600 波特率。当然一定的误差是可以在使用中被接受的,就算使用11.0592M 的晶体振荡器也会因晶体本身所存在的误差使波特率产生误差,但晶体本身的误差对波特率的影响是十分之小的,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A:
这个是51单片机常用的晶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