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429的lcd控制器最大点多少分辨率的屏

楼主(2023-02-06):
最近需要找一款可以直接驱动裸屏的mcu,看到f429有lcd控制器,想问问,最大支持多少分辨率。我需要点480*320的裸屏,是否还有其他合适的mcu??

网友A:
480*320肯定是完成没问题的。

网友B:
我驱动过800*480的,帧率还可以。

网友C:
最高估计驱动1024*600的吧,再大MCU频率不够了。

网友D:
480*320就可以

网友E(2025-04-06):
STM32F429的LCD控制器最大支持的分辨率是 2048x2048,这远大于你需要的 480x320 分辨率,完全可以驱动裸屏,应该没问题。

网友F:
F429 的 LCD 控制器支持 RGB、LVDs 或者 DSI 接口,所以 480x320 的裸屏完全能用。如果你对分辨率和接口没有太多要求,F429 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G:
如果只需要 480x320 的显示,你完全可以选择其他 MCU,像 STM32F746 或者 STM32F407 也都可以轻松驱动这个分辨率的裸屏。

网友H:
F429的LCD控制器非常强大,支持 16/18/24 位的颜色深度,你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颜色配置进行显示。

网友I:
我之前使用 F429 驱动 800x480 的裸屏,完全没问题。如果你的应用不要求太高性能,F429 也是可以轻松胜任的。

网友J:
STM32F429 除了支持高分辨率外,还具有丰富的接口,包括并行和串行接口,如果你对接口方式有要求,这也是一个加分项。

网友K:
如果你想要省资源,也可以考虑 STM32G4 系列,它虽然没有 F429 的高分辨率支持,但对于 480x320 屏幕来说完全足够,而且性价比更高。

网友L:
STM32F4 系列中,还有 STM32F407 也能支持 480x320 的分辨率,甚至一些低功耗的 MCU 比如 STM32L4 系列也能驱动这种分辨率的裸屏。

网友M:
如果你不介意外部硬件,可以选择 STM32H7 系列,它支持更高分辨率的裸屏驱动,适合有更高显示需求的应用。

网友N:
如果只是想做一个简单的显示项目,STM32F429 足够强大,且配置相对简单,绝对能胜任你提到的 480x320 分辨率的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