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怎样配置ADC触发中断

楼主(2023-02-06):
想让ADC采集的数据到达某一值时触发中断,怎么实现?

网友A:
插个眼,我也不会

网友B:
我没有想到好的配置方法 但是可以自己写程序自行判断啊

网友C:
我觉得楼主的想法可能有点问题 我们不能说让ad到一个值那 而是跟那个值相比较

网友D:
外边加一个比较器 然后用io中断就行了

网友E:
楼主想要纯粹从软件实现还是说想要软硬件结合实现啊

网友F:
不知道adc有没有这个自行进行比较的功能呢

网友G:
是不是可以考虑用那个监测电压的通道进行操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