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和CC2530之间的串口通信问题,求助!!

楼主(2023-02-06):
小弟最近在写Zigbee网关程序,需要用到CC2530和STM32F103ZET6之间的串口通信。两者的串口配置都是一样的,CC2530之间可以进行通讯,STM32之间也可以进行通讯;STM32发CC2530收也可以正常通讯,但是CC2530发、STM32收就不能正常通讯,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有没可能STM32配置有问题?

网友B:
你同类型的板子能互相通信说明硬件没问题,这种情况大概率是软件问题。

网友C:
如果实在觉得很迷的话,上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吧。

网友D:
感觉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E:
串口通讯,这个不能正常通信指的是什么?

网友F:
看你STM32的程序呗,是不是中断没进去啊

网友G:
一般情况就是STM32的收数据部分逻辑是出了问题,才会这样的

网友H:
看看程序吧,程序接收函数部分是怎么弄的

网友I:
你可以用个串口模块+串口调试助手看看CC2530发送的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J:
我觉得波特率要是设置一样,基本就不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K:
不能正常通信是能不能收到数据呢?还是连数据都收不到?

网友L:
用示波器抓一下,看看数据发送了没,看STM32收到了没

网友M:
串口通信多简单啊,还能出问题?

网友N:
STM32的逻辑问题呗,毕竟你都能STM32发送,接收收不到的话,就是STM32的逻辑问题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