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Keil仿真贴整理

楼主(2023-02-06):
我们的一个STM32的IC据说烧录的次数大概在10万次左右(也就是说寿命就车差不多这么长),我们有一个延长STM32 IC寿命的方法,那就是使用软件仿真(当然这个软件仿真在实际的大项目中是几乎是用不上的,这里仅供学习者学习使用)。

    在我们建立好工程,编译没错的前提下,我们来配置,如下图

    在我们的Target下面的红色框框中配置上相应的晶振的大小,然后到Debug下面选中仿真,如下图

然后点击“OK”就配置完毕了。回到Keil主界面,点击放大镜里面的d,如下图

    此时的界面突然多出来好几栏,不要怕不要怕,最左边的那一栏是关于寄存器的

根据自己的需求点击相关的按钮即可  ,我们点击示波器,配置步骤如下图

    配置完之后,我们看看仿真效果图

一样一样的,一点没错,仿真成功!

    这个只是我们纯软件的仿真,还有一个仿真是借助开发板一起仿真,等我有时间再整理吧!

网友A:
数据手册写寿命只有100次的CPLD我也没烧坏过,还怕10W次的?

网友B:
软件仿真还是和实际仿真出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