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全志D1开发板 XR829蓝牙 Can‘t get device info: No such device 自我分析及解决方案

楼主(2023-02-06):
想用D1开发板设计一个小电脑,搭配蓝牙鼠标键盘远程控制其他设备。因此需要用到XR829的蓝牙部分,现在的问题是:
   # hciconfig hci0 up   Can't get device info: No such device
镜像使用https://github.com/YuzukiHD/Buildroot-YuzukiSBC提供的buildroot编译。除蓝牙外,其他的基本正常
系统的完整启动过程:
[337]BOOT0 commit : 27369ab[340]set pll start[342]periph0 has been enabled[345]set pll end[346][pmu]: bus read error[349]board init ok[351]DRAM only have internal ZQ!![354]get_pmu_exist() = -1[356]ddr_efuse_type: 0x0[359][AUTO DEBUG] two rank and full DQ![363]ddr_efuse_type: 0x0[366][AUTO DEBUG] rank 0 row = 15 [369][AUTO DEBUG] rank 0 bank = 8 [372][AUTO DEBUG] rank 0 page size = 2 KB [376][AUTO DEBUG] rank 1 row = 15 [379][AUTO DEBUG] rank 1 bank = 8 [383][AUTO DEBUG] rank 1 page size = 2 KB [387]rank1 config same as rank0[389]DRAM BOOT DRIVE INFO: V0.24[393]DRAM CLK = 792 MHz[395]DRAM Type = 3 (2:DDR2,3:DDR3)[398]DRAMC ZQ value: 0x7b7bfb[401]DRAM ODT value: 0x42.[403]ddr_efuse_type: 0x0[406]DRAM SIZE =1024 M[410]DRAM simple test OK.[412]dram size =1024[414]card no is 0[416]sdcard 0 line count 4[418][mmc]: mmc driver ver 2021-04-2 16:45[428][mmc]: Wrong media type 0x0[431][mmc]: ***Try SD card 0***[439][mmc]: HSSDR52/SDR25 4 bit[442][mmc]: 50000000 Hz[445][mmc]: 3796 MB[446][mmc]: ***SD/MMC 0 init OK!!!***[497]Loading boot-pkg Succeed(index=0).[501]Entry_name        = opensbi[504]Entry_name        = u-boot[507]Entry_name        = dtb[510]mmc not para[511]Jump to second Boot.OpenSBI v0.6   ____                    _____ ____ _____  / __ \                  / ____|  _ \_   _| | |  | |_ __   ___ _ __ | (___ | |_) || | | |  | | '_ \ / _ \ '_ \ \___ \|  _ < | | | |__| | |_) |  __/ | | |____) | |_) || |_  \____/| .__/ \___|_| |_|_____/|____/_____|        | |        |_|Platform Name          : Allwinner SUN20i - T-HEAD Xuantie PlatformPlatform HART Features : RV64ACDFIMSUVXPlatform Max HARTs     : 1Current Hart           : 0Firmware Base          : 0x40000400Firmware Size          : 75 KBRuntime SBI Version    : 0.2MIDELEG : 0x0000000000000222MEDELEG : 0x000000000000b1ffPMP0    : 0x0000000040000000-0x000000004001ffff (A)PMP1    : 0x0000000040000000-0x000000007fffffff (A,R,W,X)PMP2    : 0x0000000080000000-0x00000000bfffffff (A,R,W,X)PMP3    : 0x0000000000020000-0x0000000000027fff (A,�U-Boot 2018.05 (Feb 01 2023 - 05:25:24 +0000) Allwinner Technology[00.595]DRAM:  1 GiB[00.597]Relocation Offset is: 3dee9000[00.601]secure enable bit: 0[00.604]CPU=1008 MHz,PLL6=600 Mhz,AHB=200 Mhz, APB1=100Mhz  MBus=300Mhz[00.610]flash init start[00.612]workmode = 0,storage type = 1[00.616][mmc]: mmc driver ver uboot2018:2021-11-19 15:38:00[00.621][mmc]: get sdc_type fail and use default host:tm1.[00.627][mmc]: can't find node "mmc0",will add new node[00.632][mmc]: fdt err returned <no error>[00.636][mmc]: Using default timing para[00.640][mmc]: SUNXI SDMMC Controller Version:0x50310[00.657][mmc]: card_caps:0x3000000a[00.660][mmc]: host_caps:0x3000003f[00.664]sunxi flash init ok[00.666]line:703 init_clocks[00.670]drv_disp_initfdt get node offset faill: hdmi[00.681]unable to map hdmi registers[00.684]drv_disp_init finish[00.687]boot_gui_init:start[00.689]set disp.dev0_output_type fail. using defval=0partno erro : can't find partition Reserve0[00.714]Get Reserve0 partition number fail!no cfs of display devices.[00.720]LCD open finish[00.722]set disp.fb0_format fail. using defval=4294967295[00.727]set disp.fb0_width fail. using defval=0[00.732]set disp.fb0_height fail. using defval=0bad fb0_cfg[w=0,h=0,bpp=32,format=-1][00.739]boot_gui_init:finishpartno erro : can't find partition bootloaderpartno erro : can't find partition boot-resource[00.782]Get bootloader and boot-resource partition number fail![00.803]Loading Environment from SUNXI_FLASH... OK[00.845]Item0 (Map) magic is bad[00.848]the secure storage item0 copy0 magic is bad[00.874]Item0 (Map) magic is bad[00.877]the secure storage item0 copy1 magic is bad[00.881]Item0 (Map) magic is bad[00.884]usb burn from bootdelay time 0weak:otg_phy_config[00.895]usb prepare ok[01.114]usb sof ok[01.116]usb probe ok[01.118]usb setup okset address 0x8set address 0x8 ok[04.123]do_burn_from_boot usb : have no handshakeroot_partition is rootfsset root to /dev/mmcblk0p4[04.134]update part info[04.139]update bootcmd[04.144]change working_fdt 0x7eaa8da0 to 0x7ea88da0disable nand error: FDT_ERR_BADPATHNo reserved memory region found in source FDTfb_save_para: fb_id(0), lock=0[04.173]update dts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2  1  0 card0 has initedcurr_device:0Device: SUNXI SD/MMCManufacturer ID: 2OEM: 544dName: SA04G Bus Speed: 50000000Mode : SD High Speed (50MHz)Rd Block Len: 512SD version 3.0High Capacity: YesCapacity: 3.7 GiBBus Width: 4-bitErase Group Size: 512 BytesPartition Map for MMC device 0  --   Partition Type: EFIPart        Start LBA        End LBA                Name        Attributes        Type GUID        Partition GUID  1        0x00008820        0x0000891f        "env"        attrs:        0x0000000000000000        type:        0fc63daf-8483-4772-8e79-3d69d8477de4        guid:        26a3a4a2-355e-4373-ac32-e76d6efb4f7e  2        0x00008920        0x00008a1f        "env-redund"        attrs:        0x0000000000000000        type:        0fc63daf-8483-4772-8e79-3d69d8477de4        guid:        35c4eb87-5d74-4fcb-afa7-907f01ff90a1  3        0x00008a20        0x00018a1f        "boot"        attrs:        0x0000000000000004        type:        0fc63daf-8483-4772-8e79-3d69d8477de4        guid:        19a39da0-3224-4fc8-abcc-40f2eb9b725e  4        0x00018a20        0x00218a1f        "rootfs"        attrs:        0x0000000000000000        type:        0fc63daf-8483-4772-8e79-3d69d8477de4        guid:        c22b4c4a-1fab-42ad-969b-04aeb7313d89  5        0x00218a20        0x0021ca1f        "data"        attrs:        0x0000000000000000        type:        0fc63daf-8483-4772-8e79-3d69d8477de4        guid:        f9b6f8bd-92ff-4915-921a-ee5d33b78ea710672128 bytes read in 453 ms (22.5 MiB/s)[06.749]no vendor_boot partition is foundAndroid's image name: sun20i[06.764]Starting kernel ...[06.767][mmc]: MMC Device 2 not found[06.770][mmc]: mmc 2 not find, so not exit[    0.000000] OF: fdt: Ignoring memory range 0x40000000 - 0x40200000[    0.000000] Linux version 5.4.61 (winyunq@Winyunq) (riscv64-unknown-linux-gnu-gcc (C-SKY RISCV Tools V1.8.4 B20200702) 8.1.0, GNU ld (GNU Binutils) 2.32) #2 Wed Feb 1 17:13:33 CST 2023[    0.000000] cma: Reserved 8 MiB at 0x000000007f800000[    0.000000] Zone ranges:[    0.000000]   DMA32    [mem 0x0000000040200000-0x000000007fffffff][    0.000000]   Normal   empty[    0.000000] Movable zone start for each node[    0.000000] Early memory node ranges[    0.000000]   node   0: [mem 0x0000000040200000-0x000000007fffffff][    0.000000] Initmem setup node 0 [mem 0x0000000040200000-0x000000007fffffff][    0.000000] On node 0 totalpages: 261632[    0.000000]   DMA32 zone: 3577 pages used for memmap[    0.000000]   DMA32 zone: 0 pages reserved[    0.000000]   DMA32 zone: 261632 pages, LIFO batch:63[    0.000000] elf_hwcap is 0x20112d[    0.000000] pcpu-alloc: s0 r0 d32768 u32768 alloc=1*32768[    0.000000] pcpu-alloc: [0] 0 [    0.000000] Built 1 zonelists,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258055[    0.000000] Kernel command line: earlyprintk=sunxi-uart,0x02500000 clk_ignore_unused initcall_debug=0 console=ttyS0,115200 loglevel=8 root=/dev/mmcblk0p4  init=/sbin/init partitions=ext4 cma=8M  gpt=1 androidboot.hardware=sun20iw1p1 boot_type=1 androidboot.boot_type=1 gpt=1 uboot_message=2018.05(02/01/2023-05:25:24) mbr_offset=1556480 disp_reserve=12308736,0x4e01438143014281 androidboot.dramsize=1024 [    0.000000]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8, 1048576 bytes, linear)[    0.000000]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7, 524288 bytes, linear)[    0.000000] Sorting __ex_table...[    0.000000] mem auto-init: stack:off, heap alloc:off, heap free:off[    0.000000] Memory: 1010592K/1046528K available (6803K kernel code, 703K rwdata, 2275K rodata, 196K init, 429K bss, 27744K reserved, 8192K cma-reserved)[    0.000000] SLUB: HWalign=64,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1, Nodes=1[    0.000000] NR_IRQS: 0, nr_irqs: 0, preallocated irqs: 0[    0.000000] plic: mapped 200 interrupts with 1 handlers for 2 contexts.[    0.000000] riscv_timer_init_dt: Registering clocksource cpuid [0] hartid [0][    0.000000] clocksource: riscv_clocksource: mask: 0xffffffffffffffff max_cycles: 0x588fe9dc0, max_idle_ns: 440795202592 ns[    0.000006] sched_clock: 64 bits at 24MHz, resolution 41ns, wraps every 4398046511097ns[    0.000020] riscv_timer_clockevent depends on broadcast, but no broadcast function available[    0.000347]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25[    0.000381] Calibrating delay loop (skipped), value calculated using timer frequency.. 48.00 BogoMIPS (lpj=96000)[    0.000396]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0.000527] LSM: Security Framework initializing[    0.000570] SELinux:  Initializing.[    0.000746]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2, 16384 bytes, linear)[    0.000767] Mountpoi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2, 16384 bytes, linear)[    0.002438] ASID allocator initialised with 65536 entries[    0.002733] BOOTEVENT:         2.720749: ON[    0.003192] devtmpfs: initialized[    0.018205] random: get_random_u32 called from bucket_table_alloc.isra.31+0x4e/0x15e with crng_init=0[    0.019105] clocksource: jiffies: mask: 0xffffffff max_cycles: 0xffffffff, max_idle_ns: 7645041785100000 ns[    0.019130] futex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6144 bytes, linear)[    0.019510] pinctrl core: initialized pinctrl subsystem[    0.020856]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0.022415] DMA: preallocated 256 KiB pool for atomic allocations[    0.022450] audit: initializing netlink subsys (disabled)[    0.023232] i2c-core: driver [dummy] registered[    0.066139] rtc_ccu: sunxi ccu init OK[    0.072927] clock: sunxi ccu init OK[    0.073780] clock: sunxi ccu init OK[    0.085712] audit: type=2000 audit(0.020:1): state=initialized audit_enabled=0 res=1[    0.110293] iommu: Default domain type: Translated [    0.110461] sunxi iommu: irq = 80[    0.111497]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0.111827]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0.111911]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0.111991]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0.113095]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Initialized.[    0.113757] Bluetooth: Core ver 2.22[    0.113833]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31[    0.113842] Bluetooth: HCI device and connection manager initialized[    0.113859] Bluetooth: HCI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0.113872] Bluetooth: L2CAP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0.113907] Bluetooth: SCO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0.114190] nfc: nfc_init: NFC Core ver 0.1[    0.114297]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39[    0.114305] pwm module init![    0.115924] input: sunxi-keyboard as /devices/virtual/input/input0[    0.116854] clocksource: Switched to clocksource riscv_clocksource[    0.130326] sun8iw20-pinctrl 2000000.pinctrl: initialized sunXi PIO driver[    0.147684] thermal_sys: Registered thermal governor 'step_wise'[    0.148197]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0.149071] tcp_listen_portaddr_hash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1, 8192 bytes, linear)[    0.149126]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4, 65536 bytes, linear)[    0.149227]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4, 65536 bytes, linear)[    0.149309]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8192 bind 8192)[    0.149482] UDP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2, 16384 bytes, linear)[    0.149537]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2, 16384 bytes, linear)[    0.149792]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0.150399] RPC: Registered named UNIX socket transport module.[    0.150411]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0.150415]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0.150420]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0.152940] Initialise system trusted keyrings[    0.152993] Key type blacklist registered[    0.153229] workingset: timestamp_bits=62 max_order=18 bucket_order=0[    0.167782] NFS: Registering the id_resolver key type[    0.167816] Key type id_resolver registered[    0.167824] Key type id_legacy registered[    0.167840] Installing knfsd (copyright (C) 1996 okir@monad.swb.de).[    0.190428]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38[    0.190449] Key type asymmetric registered[    0.190456] Asymmetric key parser 'x509' registered[    0.190521] Block layer SCSI generic (bsg) driver version 0.4 loaded (major 251)[    0.190531] io scheduler mq-deadline registered[    0.190537] io scheduler kyber registered[    0.191737] [DISP]disp_module_init[    0.192334] disp 5000000.disp: Adding to iommu group 0[    0.228105] display_fb_request,fb_id:0[    0.244420] [DISP] Fb_copy_boot_fb,line:1443:[    0.244424] no boot_fb0[    0.245328] [DISP]disp_module_init finish[    0.246801] sunxi_sid_init()551 - insmod ok[    0.247304] pwm-regulator: supplied by regulator-dummy[    0.350453] sun8iw20-pinctrl 2000000.pinctrl: 2000000.pinctrl supply vcc-pb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0.351019] uart uart0: get regulator failed[    0.351045] uart uart0: uart0 supply uart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0.351374] uart0: ttyS0 at MMIO 0x2500000 (irq = 18, base_baud = 1500000) is a SUNXI[    0.351397] sw_console_setup()1808 - console setup baud 115200 parity n bits 8, flow n[    1.083327] printk: console [ttyS0] enabled[    1.088919] sun8iw20-pinctrl 2000000.pinctrl: 2000000.pinctrl supply vcc-pg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1.100280] uart uart1: get regulator failed[    1.105091] uart uart1: uart1 supply uart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1.113152] uart1: ttyS1 at MMIO 0x2500400 (irq = 19, base_baud = 1500000) is a SUNXI[    1.135814] loop: module loaded[    1.139747] sunxi-rfkill soc@3000000:rfkill@0: module version: v1.0.9[    1.146983] sunxi-rfkill soc@3000000:rfkill@0: devm_pinctrl_get() failed![    1.154583] sunxi-rfkill soc@3000000:rfkill@0: get gpio chip_en failed[    1.161892] sunxi-rfkill soc@3000000:rfkill@0: get gpio power_en failed[    1.169297] sunxi-rfkill soc@3000000:rfkill@0: wlan_busnum (1)[    1.175820] sunxi-rfkill soc@3000000:rfkill@0: Missing wlan_power.[    1.182746] sunxi-rfkill soc@3000000:rfkill@0: wlan clock[0] (32k-fanout1)[    1.190461] sunxi-rfkill soc@3000000:rfkill@0: wlan_regon gpio=204 assert=1[    1.198307] sunxi-rfkill soc@3000000:rfkill@0: wlan_hostwake gpio=202 assert=1[    1.206422] sunxi-rfkill soc@3000000:rfkill@0: wakeup source is enabled[    1.214089] sunxi-rfkill soc@3000000:rfkill@0: Missing bt_power.[    1.220842] sunxi-rfkill soc@3000000:rfkill@0: bt clock[0] (32k-fanout1)[    1.228371] sunxi-rfkill soc@3000000:rfkill@0: bt_rst gpio=210 assert=0[    1.236574] [ADDR_MGT] addr_mgt_probe: module version: v1.0.10[    1.244132] [ADDR_MGT] addr_mgt_probe: success.[    1.250619] libphy: Fixed MDIO Bus: probed[    1.255223] CAN device driver interface[    1.260552] sun8iw20-pinctrl 2000000.pinctrl: 2000000.pinctrl supply vcc-pe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1.271839] sunxi gmac driver's version: 1.0.0[    1.276981] gmac-power0: NULL[    1.280289] gmac-power1: NULL[    1.283618] gmac-power2: NULL[    1.287996] PPP generic driver version 2.4.2[    1.293088] PPP BSD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1.298361] PPP Deflate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1.304002] ehci_hcd: USB 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1.311290] sunxi-ehci: EHCI SUNXI driver[    1.316267] get ehci1-controller wakeup-source is fail.[    1.322215] sunxi ehci1-controller don't init wakeup source[    1.328455] [sunxi-ehci1]: probe, pdev->name: 4200000.ehci1-controller, sunxi_ehci: 0xffffffe000a13818, 0x:ffffffd004075000, irq_no:31[    1.341979] sunxi-ehci 4200000.ehci1-controller: 4200000.ehci1-controller supply drvvbus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1.354464] sunxi-ehci 4200000.ehci1-controller: 4200000.ehci1-controller supply hci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1.366655] sunxi-ehci 4200000.ehci1-controller: EHCI Host Controller[    1.373930] sunxi-ehci 4200000.ehci1-controller: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1.383727] sunxi-ehci 4200000.ehci1-controller: irq 49, io mem 0x04200000[    1.404875] sunxi-ehci 4200000.ehci1-controller: USB 2.0 started, EHCI 1.00[    1.413733] hub 1-0:1.0: USB hub found[    1.417999]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1.423237] ohci_hcd: USB 1.1 'Open' Host Controller (OHCI) Driver[    1.430191] sunxi-ohci: OHCI SUNXI driver[    1.435175] get ohci1-controller wakeup-source is fail.[    1.441126] sunxi ohci1-controller don't init wakeup source[    1.447367] [sunxi-ohci1]: probe, pdev->name: 4200400.ohci1-controller, sunxi_ohci: 0xffffffe000a14370[    1.457784] sunxi-ohci 4200400.ohci1-controller: 4200400.ohci1-controller supply drvvbus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1.470297] sunxi-ohci 4200400.ohci1-controller: 4200400.ohci1-controller supply hci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1.482492] sunxi-ohci 4200400.ohci1-controller: OHCI Host Controller[    1.489743] sunxi-ohci 4200400.ohci1-controller: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2[    1.499508] sunxi-ohci 4200400.ohci1-controller: irq 50, io mem 0x04200400[    1.569855] hub 2-0:1.0: USB hub found[    1.574120] hub 2-0:1.0: 1 port detected[    1.57958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as[    1.58568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1.59248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alauda[    1.599176]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cypress[    1.605979]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datafab[    1.61277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_eneub6250[    1.619756]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freecom[    1.626556]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isd200[    1.633253]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jumpshot[    1.640143]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karma[    1.646746]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onetouch[    1.653664]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realtek[    1.660459]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sddr09[    1.66716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sddr55[    1.673858]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usbat[    1.680907] mousedev: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1.687629] sunxi_gpadc_init,2151, success[    1.692976] sunxi-rtc 7090000.rtc: errata__fix_alarm_day_reg_default_value(): ALARM0_DAY_REG=0, set it to 1[    1.705064] sunxi-rtc 7090000.rtc: registered as rtc0[    1.710826] sunxi-rtc 7090000.rtc: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1970-01-01T00:00:08 UTC (8)[    1.719694] sunxi-rtc 7090000.rtc: sunxi rtc probed[    1.725618] i2c /dev entries driver[    1.729638] IR NEC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1.734714] IR RC5(x/sz)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1.742129] sunxi-wdt 6011000.watchdog: Watchdog enabled (timeout=16 sec, nowayout=0)[    1.751242] Bluetooth: HCI UART driver ver 2.3[    1.756227] Bluetooth: HCI UART protocol H4 registered[    1.761970] Bluetooth: HCI UART protocol BCSP registered[    1.768035]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btusb[    1.774225] Bluetooth: XRadio Bluetooth LPM Mode Driver Ver 1.0.10[    1.781460] [XR_BT_LPM] bluesleep_probe: bt_wake polarity: 1[    1.787862] [XR_BT_LPM] bluesleep_probe: host_wake polarity: 1[    1.794421] [XR_BT_LPM] bluesleep_probe: wakeup source is disabled![    1.794421] [    1.803076] [XR_BT_LPM] bluesleep_probe: uart_index(1)[    1.809204] bt_fdi debugfs_init[    1.816704] sunxi-mmc 4020000.sdmmc: SD/MMC/SDIO Host Controller Driver(v4.21 2021-11-18 10:02)[    1.826663] sunxi-mmc 4020000.sdmmc: ***ctl-spec-caps*** 8[    1.832863] sunxi-mmc 4020000.sdmmc: No vmmc regulator found[    1.839190] sunxi-mmc 4020000.sdmmc: No vqmmc regulator found[    1.845614] sunxi-mmc 4020000.sdmmc: No vdmmc regulator found[    1.852034] sunxi-mmc 4020000.sdmmc: No vd33sw regulator found[    1.858552] sunxi-mmc 4020000.sdmmc: No vd18sw regulator found[    1.865070] sunxi-mmc 4020000.sdmmc: No vq33sw regulator found[    1.871588] sunxi-mmc 4020000.sdmmc: No vq18sw regulator found[    1.878466] sunxi-mmc 4020000.sdmmc: Got CD GPIO[    1.883976] sunxi-mmc 4020000.sdmmc: set cd-gpios as 24M fail[    1.890600] sunxi-mmc 4020000.sdmmc: sdc set ios:clk 0Hz bm PP pm UP vdd 21 width 1 timing LEGACY(SDR12) dt B[    1.901718] sunxi-mmc 4020000.sdmmc: no vqmmc,Check if there is regulator[    1.920876] sunxi-mmc 4020000.sdmmc: sdc set ios:clk 400000Hz bm PP pm ON vdd 21 width 1 timing LEGACY(SDR12) dt B[    1.945040] sunxi-mmc 4020000.sdmmc: detmode:gpio irq[    1.951408] sunxi-mmc 4021000.sdmmc: SD/MMC/SDIO Host Controller Driver(v4.21 2021-11-18 10:02)[    1.961361] sunxi-mmc 4021000.sdmmc: ***ctl-spec-caps*** 8[    1.967552] sunxi-mmc 4021000.sdmmc: No vmmc regulator found[    1.973884] sunxi-mmc 4021000.sdmmc: No vqmmc regulator found[    1.980304] sunxi-mmc 4021000.sdmmc: No vdmmc regulator found[    1.986729] sunxi-mmc 4021000.sdmmc: No vd33sw regulator found[    1.993247] sunxi-mmc 4021000.sdmmc: No vd18sw regulator found[    1.999766] sunxi-mmc 4021000.sdmmc: No vq33sw regulator found[    2.006288] sunxi-mmc 4021000.sdmmc: No vq18sw regulator found[    2.012826] sunxi-mmc 4021000.sdmmc: Cann't get pin bias hs pinstate,check if needed[    2.021607] sunxi-mmc 4020000.sdmmc: sdc set ios:clk 400000Hz bm PP pm ON vdd 21 width 1 timing LEGACY(SDR12) dt B[    2.034111] sunxi-mmc 4021000.sdmmc: sdc set ios:clk 0Hz bm PP pm UP vdd 21 width 1 timing LEGACY(SDR12) dt B[    2.045282] sunxi-mmc 4021000.sdmmc: no vqmmc,Check if there is regulator[    2.056887] sunxi-mmc 4020000.sdmmc: sdc set ios:clk 400000Hz bm PP pm ON vdd 21 width 1 timing LEGACY(SDR12) dt B[    2.068558] sunxi-mmc 4021000.sdmmc: sdc set ios:clk 400000Hz bm PP pm ON vdd 21 width 1 timing LEGACY(SDR12) dt B[    2.081168] sunxi-mmc 4020000.sdmmc: sdc set ios:clk 400000Hz bm PP pm ON vdd 21 width 1 timing LEGACY(SDR12) dt B[    2.092837] sunxi-mmc 4021000.sdmmc: detmode:manually by software[    2.101446] sunxi-mmc 4021000.sdmmc: smc 1 p1 err, cmd 52, RTO !![    2.108349] sunxi-mmc 4020000.sdmmc: sdc set ios:clk 400000Hz bm PP pm ON vdd 21 width 1 timing LEGACY(SDR12) dt B[    2.119904] sunxi-mmc 4021000.sdmmc: smc 1 p1 err, cmd 52, RTO !![    2.126853] sunxi-mmc 4021000.sdmmc: sdc set ios:clk 400000Hz bm PP pm ON vdd 21 width 1 timing LEGACY(SDR12) dt B[    2.144930] sunxi-mmc 4021000.sdmmc: sdc set ios:clk 400000Hz bm PP pm ON vdd 21 width 1 timing LEGACY(SDR12) dt B[    2.157843]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hid[    2.164098] usbhid: USB HID core driver[    2.170694] i2c-core: driver [ac108] registered[    2.175767] sunxi-mmc 4021000.sdmmc: smc 1 p1 err, cmd 5, RTO !![    2.184549] sunxi-daudio 2034000.daudio: regulator missing or invalid[    2.192717] [AUDIOCODEC][sunxi_codec_parse_params][2412]:digital_vol:0, lineout_vol:26, mic1gain:19, mic2gain:19 pa_msleep:120, pa_level:1, pa_pwr_level:1[    2.192717] [    2.209832] [AUDIOCODEC][sunxi_codec_parse_params][2448]:adcdrc_cfg:0, adchpf_cfg:1, dacdrc_cfg:0, dachpf:0[    2.221062] [AUDIOCODEC][sunxi_internal_codec_probe][2609]:codec probe finished[    2.230420] sid_rd_ver_reg()254 - ver >= 4, soc ver:5[    2.236126] debugfs: Directory '203034c.dummy_cpudai' with parent 'audiocodec' already present![    2.245896] [SNDCODEC][sunxi_card_init][583]:card init finished[    2.253556] sunxi-mmc 4021000.sdmmc: smc 1 p1 err, cmd 5, RTO !![    2.261232] sunxi-mmc 4021000.sdmmc: smc 1 p1 err, cmd 5, RTO !![    2.268463] sunxi-codec-machine 2030340.sound: 2030000.codec <-> 203034c.dummy_cpudai mapping ok[    2.279849] input: audiocodec sunxi Audio Jack as /devices/platform/soc@3000000/2030340.sound/sound/card0/input1[    2.291230] sunxi-mmc 4021000.sdmmc: smc 1 p1 err, cmd 5, RTO !![    2.298160] sunxi-mmc 4021000.sdmmc: sdc set ios:clk 0Hz bm PP pm OFF vdd 0 width 1 timing LEGACY(SDR12) dt B[    2.309894] [SNDCODEC][sunxi_card_dev_probe][836]:register card finished[    2.318854]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0[    2.325283] Segment Routing with IPv6[    2.329517] sit: IPv6, IPv4 and MPLS over IPv4 tunneling driver[    2.336997]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2.34201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5[    2.346982] can: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ore (rev 20170425 abi 9)[    2.353993]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9[    2.358979] can: raw protocol (rev 20170425)[    2.363755] can: broadcast manager protocol (rev 20170425 t)[    2.370091] can: netlink gateway (rev 20190810) max_hops=1[    2.376523] mmc0: host does not support reading read-only switch, assuming write-enable[    2.385671] Bluetooth: RFCOMM TTY layer initialized[    2.391172] Bluetooth: RFCOMM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2.396947] Bluetooth: RFCOMM ver 1.11[    2.401178] Bluetooth: BNEP (Ethernet Emulation) ver 1.3[    2.407121] Bluetooth: BNEP filters: protocol multicast[    2.412970] Bluetooth: BNEP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2.418532] Bluetooth: HIDP (Human Interface Emulation) ver 1.2[    2.425156] Bluetooth: HIDP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2.430945] Key type dns_resolver registered[    2.436338] sunxi-mmc 4020000.sdmmc: sdc set ios:clk 400000Hz bm PP pm ON vdd 21 width 1 timing SD-HS(SDR25) dt B[    2.447905] sunxi-mmc 4020000.sdmmc: sdc set ios:clk 50000000Hz bm PP pm ON vdd 21 width 1 timing SD-HS(SDR25) dt B[    2.459784] sunxi-mmc 4020000.sdmmc: sdc set ios:clk 50000000Hz bm PP pm ON vdd 21 width 4 timing SD-HS(SDR25) dt B[    2.471522] mmc0: new high speed SDHC card at address 1234[    2.478270] Loading compiled-in X.509 certificates[    2.485976] HDMI 2.0 driver init start![    2.490297] boot_hdmi=false[    2.493470] ERROR: pinctrl_get for HDMI2.0 DDC fail[    2.500801] mmcblk0: mmc0:1234 SA04G 3.71 GiB [    2.507633] HDMI2.0 module init end[    2.536139] sun8iw20-pinctrl 2000000.pinctrl: 2000000.pinctrl supply vcc-pd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2.555872] debugfs: Directory '2034000.daudio' with parent 'sndhdmi' already present![    2.566969] sunxi-audio-card 20340a0.sounddaudio2: 20340a4.hdmiaudio <-> 2034000.daudio mapping ok[    2.578797] get ehci0-controller wakeup-source is fail.[    2.584780] sunxi ehci0-controller don't init wakeup source[    2.591028] [sunxi-ehci0]: probe, pdev->name: 4101000.ehci0-controller, sunxi_ehci: 0xffffffe000a13450, 0x:ffffffd004cce000, irq_no:2e[    2.604523] [sunxi-ehci0]: Not init ehci0[    2.609460] get ohci0-controller wakeup-source is fail.[    2.615422] sunxi ohci0-controller don't init wakeup source[    2.621668] [sunxi-ohci0]: probe, pdev->name: 4101400.ohci0-controller, sunxi_ohci: 0xffffffe000a13fa8[    2.632060] [sunxi-ohci0]: Not init ohci0[    2.640076] Bluetooth: Starting self testing[    2.675025] Bluetooth: ECDH test passed in 29435 usecs[    2.687914] Bluetooth: SMP test passed in 5089 usecs[    2.693526] Bluetooth: Finished self testing[    2.698348] cfg80211: Loading compiled-in X.509 certificates for regulatory database[    2.708173] GPT:Primary header thinks Alt. header is not at the end of the disk.[    2.716468] GPT:2214471 != 7774207[    2.720269] GPT:Alternate GPT header not at the end of the disk.[    2.726985] GPT:2214471 != 7774207[    2.730775] GPT: Use GNU Parted to correct GPT errors.[    2.736567]  mmcblk0: p1 p2 p3 p4 p5[    2.742502] cfg80211: Loaded X.509 cert 'sforshee: 00b28ddf47aef9cea7'[    2.749843] clk: Not disabling unused clocks[    2.754618] ALSA device list:[    2.757937]   #0: audiocodec[    2.761157]   #1: sndhdmi[    2.764079] alloc_fd: slot 0 not NULL![    2.768700] platform regulatory.0: Direct firmware load for regulatory.db failed with error -2[    2.778345] cfg80211: failed to load regulatory.db[    2.792842] EXT4-fs (mmcblk0p4): INFO: recovery required on readonly filesystem[    2.801038] EXT4-fs (mmcblk0p4): write access will be enabled during recovery[    3.136882] [HDMI receive params]: tv mode: 0x3 format:0x0 data bits:0x0 eotf:0x4 cs:0x101 dvi_hdmi:2 range:2 scan:0 aspect_ratio:8[    3.619588] EXT4-fs (mmcblk0p4): recovery complete[    3.633081] EXT4-fs (mmcblk0p4):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3.642190] VFS: Mounted root (ext4 filesystem) readonly on device 179:4.[    3.658204] devtmpfs: mounted[    3.661726]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196K[    3.666703] This architecture does not have kernel memory protection.[    3.673897] Kernel init done[    3.677116] Run /sbin/init as init processSELinux:  Could not open policy file <= /etc/selinux/targeted/policy/policy.33: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4.025661] EXT4-fs (mmcblk0p4): re-mounted. Opts: (null)[    4.160940] disp_al_manager_apply ouput_type:0[    4.166142] disp_al_hdmi_cfg[    4.169393] [DISP] disp_device_attached_and_enable,line:233:[    4.169398] attached ok, mgr0<-->dev0[    4.179804] [DISP] disp_device_attached_and_enable,line:236:[    4.179813] type:4,mode:3,fmt:rgb,bits:8bits,eotf:4,cs:257 dvi_hdmi:2, range:2 scan:0 ratio:8Starting syslogd: OKStarting klogd: OKRunning sysctl: OKPopulating /dev using udev: [    4.413406] random: fast init done[    4.532608] udevd[153]: starting version 3.2.11[    4.566741] random: udevd: uninitialized urandom read (16 bytes read)[    4.576640] random: udevd: uninitialized urandom read (16 bytes read)[    4.584389] random: udevd: uninitialized urandom read (16 bytes read)[    4.650654] udevd[154]: starting eudev-3.2.11[    5.326630] debugfs: Directory '2031000.dmic' with parent 'snddmic' already present![    5.392312] sunxi-audio-card 2031060.sounddmic: dmic-hifi <-> 2031000.dmic mapping ok[   13.824363] hdmi_hpd_sys_config_release[   13.908927] [   13.908927] insmod_device_driver[   13.908927] [   13.916148] sunxi_usb_udc 4100000.udc-controller: 4100000.udc-controller supply udc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doneInitializing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OKSaving random seed: [   23.340354] urandom_read: 3 callbacks suppressed[   23.340361] random: dd: uninitialized urandom read (512 bytes read)OKStarting system message bus: [   23.479325] random: dbus-uuidgen: uninitialized urandom read (12 bytes read)[   23.487384] random: dbus-uuidgen: uninitialized urandom read (8 bytes read)doneStarting rpcbind: OKStarting bluetoothd: OKStarting network: [   24.171693] libphy: 4500000.eth: probed[   24.176263] sunxi-gmac 4500000.eth eth0: eth0: Type(8) PHY ID 001cc916 at 0 IRQ poll (4500000.eth-0:00)udhcpc: started, v1.35.0udhcpc: broadcasting discoverudhcpc: broadcasting discover[   28.321068] sunxi-gmac 4500000.eth eth0: Link is Up - 1Gbps/Full - flow control off[   28.332297] IPv6: ADDRCONF(NETDEV_CHANGE): eth0: link becomes readyudhcpc: broadcasting discoverudhcpc: broadcasting select for 192.168.31.115, server 192.168.31.1udhcpc: lease of 192.168.31.115 obtained from 192.168.31.1, lease time 43200deleting routersadding dns 192.168.31.1OKStarting Xorg: OK[   33.760884] usb1-vbus: disablingStarting mosquitto: OKStarting nginx...Starting postgresql: pg_ctl: another server might be running; trying to start server anywaywaiting for server to start... doneserver startedOK[   37.136916] random: crng init done[   37.140712] random: 1 urandom warning(s) missed due to ratelimitingStarting sshd: OKStarting NFS statd: OKStarting NFS services: OKStarting NFS daemon: [   38.949232] NFSD: Using /var/lib/nfs/v4recovery as the NFSv4 state recovery directory[   38.958058] NFSD: unable to find recovery directory /var/lib/nfs/v4recovery[   38.965849] NFSD: Unable to initialize client recovery tracking! (-2)[   38.973077] NFSD: starting 90-second grace period (net f0000019)OK
加载xr829模块:
# insmod /lib/modules/5.4.61/kernel/drivers/net/wireless/xr829/xr829.ko[  445.422517] ======== XRADIO WIFI OPEN ========[  446.253008] [XRADIO] Driver Label:XR_V02.16.85_P2P_HT40_01.31   [  446.259791] [XRADIO] Allocated hw_priv @ 000000008456ac14[  446.288961] sunxi-rfkill soc@3000000:rfkill@0: bus_index: 1[  446.305249] sunxi-rfkill soc@3000000:rfkill@0: wlan power on success[  446.512382] [XRADIO] Detect SDIO card 1[  446.527250] sunxi-mmc 4021000.sdmmc: sdc set ios:clk 0Hz bm PP pm UP vdd 21 width 1 timing LEGACY(SDR12) dt B[  446.544959] sunxi-mmc 4021000.sdmmc: no vqmmc,Check if there is regulator[  446.564948] sunxi-mmc 4021000.sdmmc: sdc set ios:clk 400000Hz bm PP pm ON vdd 21 width 1 timing LEGACY(SDR12) dt B[  446.589631] sunxi-mmc 4021000.sdmmc: sdc set ios:clk 400000Hz bm PP pm ON vdd 21 width 1 timing LEGACY(SDR12) dt B[  446.616947] sunxi-mmc 4021000.sdmmc: sdc set ios:clk 400000Hz bm PP pm ON vdd 21 width 1 timing LEGACY(SDR12) dt B[  446.651339] sunxi-mmc 4021000.sdmmc: sdc set ios:clk 400000Hz bm PP pm ON vdd 21 width 1 timing SD-HS(SDR25) dt B[  446.662909] sunxi-mmc 4021000.sdmmc: sdc set ios:clk 50000000Hz bm PP pm ON vdd 21 width 1 timing SD-HS(SDR25) dt B[  446.696978] sunxi-mmc 4021000.sdmmc: sdc set ios:clk 50000000Hz bm PP pm ON vdd 21 width 4 timing SD-HS(SDR25) dt B[  446.721779] mmc1: new high speed SDIO card at address 0001[  446.740110] [SBUS] XRadio Device:sdio clk=50000000[  446.888470] [XRADIO] XRADIO_HW_REV 1.0 detected.[  446.925458] [XRADIO_WRN] xradio_update_dpllctrl:dpll_read=0x00900000, new dpll_ctrl=0x01400000.[  447.007852] [XRADIO] Bootloader complete[  447.129029] [XRADIO] Firmware completed.[  447.161101] [BH_WRN] miss interrupt![  447.165204] [WSM] Firmware Label:XR_C09.08.52.73_DBG_02.122 2GHZ HT40 May 18 2021 13:36:09[  447.174578] [XRADIO] Firmware Startup Done.[  447.185333] [XRADIO_WRN] enable Multi-Rx![  447.193789] ieee80211 phy0: Selected rate control algorithm 'minstrel_ht'
其中有一个 [BH_WRN] miss interrupt!,不知道是不是蓝牙错误的意思
wifi可以正常使用:
wlan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20:A1:FC:D8:FD:D2            UP BROADCAST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0           RX bytes:0 (0.0 B)  TX bytes:0 (0.0 B)
rfkill可以正常工作:
# echo 0 > /sys/class/rfkill/rfkill0/st[  686.015413] sunxi-rfkill soc@3000000:rfkill@0: set block: 1ate[  686.023341] sunxi-rfkill soc@3000000:rfkill@0: bt power off success# # cat /sys/class/rfkill/rfkill0/state0# # echo 1 > /sys/class/rfkill/rfkill0/st[  700.247367] sunxi-rfkill soc@3000000:rfkill@0: set block: 0ate[  700.265298] sunxi-rfkill soc@3000000:rfkill@0: bt power on success# # cat  /sys/class/rfkill/rfkill0/state1
个人认为底层蓝牙应该是加载成功的,应该是漏了xradio或者vendor之类的东西导致上面的应用看不到xr829
# echo 1 > /proc/bluetooth/sleep/btwake[  925.874702] [XR_BT_LPM] bluedroid_write_proc_btwake: bluedroid_write_proc_btwake 1[  925.885298] [XR_BT_LPM] bluedroid_write_proc_btwake: wakeup bt device# hciattach -n ttyS1 xradio > /dev/null 2>&1 &# # hciconfig hci0 upCan't get device info: No such device# find / -name "*xradio*"/proc/irq/214/xradio_irq/proc/xradio/xradio_bt_init.sh/sys/devices/platform/xradio_device.0/sys/bus/platform/devices/xradio_device.0/sys/bus/platform/drivers/xradio_device/sys/bus/platform/drivers/xradio_device/xradio_device.0/sys/bus/sdio/drivers/xradio_wlan/sys/module/xradio_btlpm/sys/module/xr829/drivers/platform:xradio_device# # /xradio_bt_init.shhcidump_xr start/xradio_bt_init.sh: line 34: hcidump_xr: not foundbring up hci0 failed# # /bt_init.shhcidump_xr start/bt_init.sh: line 41: hcidump_xr: not found[ 1245.273187] sunxi-rfkill soc@3000000:rfkill@0: set block: 1[ 1245.279445] sunxi-rfkill soc@3000000:rfkill@0: bt power off success[ 1246.325947] sunxi-rfkill soc@3000000:rfkill@0: set block: 0[ 1246.342238] sunxi-rfkill soc@3000000:rfkill@0: bt power on successbring up hci0 failed
rfkill
# rfkill list 0: sunxi-bt: Bluetooth        Soft blocked: no        Hard blocked: no1: phy0: Wireless LAN        Soft blocked: no        Hard blocked: no
上图所指出的文件节点均存在。
ls /sys/bus/platform/drivers/uart2500000.uart  2500400.uart  bind          uevent        unbind
可能和uart有关系

不是这个问题。由于某些原因,我需要使用Buildroot才能编译。在使用Buildroot编译后官方提供的手册基本上帮助不太大(绝大部分选项甚至都没有,只有内核部分的配置可以参考)。
目前的情况是,我参考官方所提供的手册,把我能考虑到的地方都改了,目前可以通过buildroot编译出可以运行XR829固件的系统(因为构建系统方法略有不同,目前还不能运行官方提供的demo验证)。
目前我感觉是XR829已经在正常工作了,包括蓝牙应该也是在工作,我感觉应该是我在配置的时候差了某个环节,导致hciconfig等上层软件看不到底层蓝牙XR829存在(而wifi这边则是正常,可以看到XR829的存在)。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大佬,能不能快速的定性帮我判断一下是漏了哪个环节。
目前我比较怀疑的是漏了xradio,或者vendor的某个环节

# cat /sys/kernel/debug/ieee80211/phy0/xradio/version Driver Label:XR_V02.16.85_P2P_HT40_01.31   Firmware Label:XR_C09.08.52.73_DBG_02.122 2GHZ HT40 May 18 2021 13:36:09
xradio应该存在

破案了,bluez缺少对xradio的支持,即便是D1 SDK里面的bluez 5.55也不包含xradio,需要从全志官网D1 tina中,把bluez的patch抠出来加上来。
hciattach -n ttyS1 xradio Unknown device type or id
Unknown device type or id指的即是hciattach中不支持xradio,检查方法如下:
# hciattach -lany       0x0000,0x0000ericsson  0x0000,0x0000digi      0x0000,0x0000bcsp      0x0000,0x0000xircom    0x0105,0x080acsr       0x0000,0x0000bboxes    0x0160,0x0002swave     0x0000,0x0000texas     0x0000,0x0000texasalt  0x0000,0x0000st        0x0000,0x0000stlc2500  0x0000,0x0000philips   0x0000,0x0000bgb2xx    0x0000,0x0000picocard  0x025e,0x1000inventel  0x0000,0x0000comone    0xffff,0x0101tdk       0x0105,0x4254socket    0x0104,0x00963com      0x0101,0x0041bt2000c   0x022d,0x2000zoom      0x0279,0x950bsitecom   0x0279,0x950bbillionton0x0279,0x950bbcm2035   0x0a5c,0x2035bcm43xx   0x0000,0x0000xradio    0x0000,0x0000xr829     0x0000,0x0000xr819s    0x0000,0x0000ath3k     0x0000,0x0000qualcomm  0x0000,0x0000intel     0x0000,0x00003wire     0x0000,0x0000amp       0x0000,0x0000aic       0x0000,0x0000
hciattach_xradio.c等文件也不一定加入编译,这个时候需要在buildroot configure后,去makefile检查一下。一个简单的检查办法:
搜索tools/hciattach_bcm43xx.c,观察其上下是否有tools/hciattach_xradio.c,tools/hciattach_xradio.c,tools/hciattach_aic.c,以及output/buildroot,是否有对应的.o文件,若没有,手动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