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 KIT3.5+下载不了程序到PIC16F18877

楼主(2023-02-06):
我用PIC16F18877做的项目,用PIC KIT3.5+下载不了,报Invalid Device ID。我接线如下图,其中C2我拆掉了还是一样。各位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这款IC比较新,难道要用PIC KIT4?

网友A:
加一下我的vx 发资料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下我的vx 发资料给您

谢了。这个问题解决了。用IPE下载了一下示例程序,再下载我自己的就可以了,但是用X IDE还是不行,莫名其妙。现在我有另外一个问题,关于CWG模块的,另外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