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用单片机怎样控制硬盘?

楼主(2023-02-06):
用单片机怎样控制硬盘?

网友A:
楼主都想要控制硬盘的什么操作呢

网友B:
硬盘的容量大小是不是跟接口的数据线的位宽有关系呢

网友C:
现在单片机和硬盘之间可以通过哪种接口进行控制呢

网友D:
楼主是已经完成原理图不会写程序还是说原理图也没有头绪啊

网友E:
就是把硬盘当成普通的存储器读写就可以

网友F:
确切的说应该是跟操作文件系统的感觉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