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AD全功能交互式布线技巧

楼主(2023-02-06):
Altium Designer支持全功能的交互式布线,功能非常强大,为提高走线与走线质量效率提供便利性。

开始交互式布线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
1、单击软件菜单栏 Place → Interactive Routing。

2、在PCB标准工具栏中单击“Interactive Route Connections”按钮。

3、在PCB页面中右键菜单中单击Interactive Routing命令

4、通过快捷键P→T,光标变成十字后开始布线。
交互式布线工具能直观地帮助用户在遵循布线规则的前提下取得更好的布线效果,如:跟踪鼠标确定布线路径、单击自动布线、推开障碍或绕开障碍物、自动跟踪等。

1、布线操作引导:
当进入交互式布线模式后,单击线路的起点时,当前的模式就在状态栏或在悬浮显示。此时向所需放置线路的位置单击放置线路。把光标的移动轨迹作为线路的引导,布线器能在最少的操作动作下完成所需的线路。光标引导线路使得需要手工绕开阻隔的操作更加快捷、容易和直观。
在布线的过程中,在需要放置线路的地方单击然后继续布线,这使得软件能精确根据用户所选择的路径放置线路。也可以使用退格键BackSpace撤销刚放置的线路,Esc键退出布线。

2、走线拐角类型切换
在交互式布线过程中可以使用Space键可以对拐角的方向进行控制切换,切换类型有任意角度、45度直角、45度圆弧角、90度直角、90度圆弧角。弧形的拐角的弧度可以通过快捷键“,”或“。”进行增加或减小,以满足不同的走线需要。

直角:

45度角:

圆弧角:

3、单击自动完成布线
在交互式布线中可以通过Ctrl十单击网络操作自动完成布线,改线路路径由软件根据规则自动运算出来,如果路径不合适,可以通过手动修正进行优化。

4、布线冲突处理
在交互式布线过程中,软件具有处理布线冲突问题的方法。

围绕障碍物走线(Walk around Conflicting Object)
这个模式下软件试图跟踪光标寻找路径绕过存在的障碍,它根据存在的障碍来寻找一条绕过障碍的布线的方法。有两种模式:试图以最短的线路绕过障碍和绕过障碍布线时保持线路紧贴现存的对象。如果放置新的线路时冲突对象不能被绕行,布线器将在最近障碍处停止布线。

配置:

推挤障碍物(Push Conflicting Object)
该模式下软件将根据光标的走向推挤障碍物,如过孔、走线等,使得这些障碍与新放置的线路不发生冲突,如果冲突对象不能移动,线路将贴近最近的冲突对象且显示阻塞标志。
推挤:

紧贴并推挤障碍物(Hug And Push Conflicting Object)
该模式是围绕障碍物走线和推挤障碍物两种模式的结合。软件会根据光标的走向绕开障碍物,并且在仍旧发生冲突时推开障碍物。它将推开一些焊盘甚至是一些已锁定的走线和过孔,以适应新的走线。如果无法绕行和推开障碍来解决新的走线冲突,布线器将自动紧贴最近的障碍并显示阻塞标志,

忽略障碍物(None)
该模式下软件将直接根据光标走向布线,不对任何冲突阻止布线,但是如果开启在线DRC检测,会进行高亮冲突显示,先要走线后进行其他调整。
忽略:

5、添加过孔和切换板层
在布线过程中按数字键盘的“*”或“+”键添加一个过孔并切换到下一个信号层。按“-”键添加一个过孔并切换到上一个信号层。该命令遵循布线层的设计规则,也就是只能在允许布线层中切换。单击以确定过孔位置后可继续布线。按“2”键添加一个过孔,但仍保持在当前布线层,单击以确定过孔位置。

“*”:

按“2”:

6、单层显示模式
在PCB设计中,需要单层显示,仔细查看每一层的布线情况,按快捷键Shift + S就可单层显示。

单层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