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Tool 通讯错误及振弦采集模块的注意事项

楼主:
河北稳控科技VMTool 通讯错误及振弦采集模块的注意事项

状态栏提示“ MODBUS 数据长度错误: xx, xx” 字样。
这一问题通常是计算机配置较低或使用了接收数据机制不健全的硬件所致, 处理方法是:使用文本查看软件打开与 VMTool 同路径下的 config.xml 文件, 修改下图所示 IntervalTimeout的值为更大,例如改为“ 20” 。

修改配置文件后点击保存,重新启动 VMTool 工具。在能保证与模块的正常通讯前提下IntervalTimeout 的值应该越小越好,有利于提高数据传输效率,过大的 IntervalTimeout 值会导致快速测量时数据接收不正常。

注意事项
( 1)供电电压必须稳定可靠, GND 必须连接大地。
( 2)远离强电磁干扰。
( 3)严禁在修改参数或参数复位(恢复出厂参数)时断开电源。
( 4)不要频繁修改参数,若确需频繁修改建议先请 WKMD.14 设置为 1(仅在 RAM 中修改),需要掉电存储时将 WKMD.14 设置为 0(保存到 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