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关于N32G003 的IAP跳转问题

楼主(2023-02-06):
我在BOOT中使用如下跳转程序:
__asm void MSR_MSP(u32 addr){
    MSR MSP, r0                         //set Main Stack value
    BX r14
}
typedef  void (*iapfun)(void);
iapfun jump2app;
void IAP_Load_App(u32 address){
    // 检查栈顶地址是否合法.
        if(((*(vu32*)address)&0x0FFFFFFF) < 1024*512){
                jump2app = (iapfun)*(vu32*)(address + 4);
                __set_MSP(*(vu32*)address);                                                // 初始化堆栈指针
                jump2app();                                                                                // 跳转到APP.
        }
}

IAP_Load_App(0x08001800)
Boot起始地址为: 0x08000000
APP的起始地址为: 0x08001800
但是上电后,跳转程序并未执行成功(貌似)。是否我的跳转程序有问题?
注:N32G003

楼主:
在APP分区代码中,SCB并没有VTOR的定义,如何重定义中断向量地址。。

网友A(2024-06-17):
引用 楼主:
在APP分区代码中,SCB并没有VTOR的定义,如何重定义中断向量地址。。

解决了吗,我遇到类似的问题,跳转了,但是中断没跑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吗,我遇到类似的问题,跳转了,但是中断没跑起来。

这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C(2024-10-30):
有跳转函数

网友D:
我发现国民的一个bug,代码放在ram中运行,执行跳转后中断无法效应,希望国民的研发测试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E(2025-01-07):
检查是否有任何缓存或MMU设置可能影响从Flash读取指令或数据。

网友F:
跳转之前禁用了所有可能干扰应用程序执行的中断或异常。

网友G:
跳转到地址是怎么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