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Pads PCB 元件位号放在布线层和丝印层

楼主(2023-02-06):
Pads PCB 元件位号放在布线层和丝印层
有些人会将位号(系统自带的位号,不是自己添加字体)直接放在TOP或者BOTTOM层,板子做出来位号也并不是铜箔或者走线,和正常的放在silkscreen top或者silkscreen bottom字符是一样的。位号是放在TOP或者BOTTOM层也是可以的吗???

网友A:
CAM输出时,在每一层可以设置输出什么要素。输出丝印时,是把对应表层和丝印层关联起来,可以在其中的布线层里把标号勾选上,这样标号就在丝印层输出了。最后效果一样。看个人习惯。我是习惯把标号都放在丝印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