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突然无法使用swd

楼主(2023-02-06):
之前GD32F450开发板正常,可以使用swd下载程序,但是某天swd突然无法使用,keil无法识别到下载器,最终更换MCU解决问题。请问造成SWD突然无法使用的原因有哪些,谢谢。

网友A:
你是不是复用了SWD引脚了

网友B:
进入深度睡眠了?

网友C:
某天突然不能使用,是不是代码下载的有问题。。。

网友D:
换了芯片能用,说明电路没问题,我估计就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点评):
之前下进去的程序能够正常运行,就是swd无法识别

网友E:
让芯片进入Bootloader模式,看看能不能检测到芯片。

网友F:
是不是程序死了,或者你复用SWD引脚了。

网友G:
多半是你重新复用了SWD引脚导致无法下载。

网友H:
是不是复用SWD引脚了

网友I:
时间长了芯片板子坏了?

网友J:
程序出问题了吧

网友K:
我需要确认一下 楼主是下载的同样的程序 同样的电路吗

网友L:
也有可能是在工程里边你设置的swd被禁用了

网友M:
如果晶振失效的话 会导致下载失败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如果晶振失效的话 会导致下载失败吗

感觉晶振和程序下载没有啥太大的关系

网友O:
芯片被烧毁 或者引脚复用都会造成swd无法使用

网友P:
睡眠模式不会导致不能下载程序的吧

网友Q:
复用SWD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