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大佬懂这种叫什么滤波器,怎么计算的

楼主(2023-02-06):
利用滤波器设计工具设计的,带通滤波器,现在要写报告,问问这个这叫什么滤波器,有源LC带通滤波器?怎么计算的呢?

纯萌新,轻点,最好别骂。

xch
这电路元器件取的值很古怪。虚拟的?

楼主:
就是想问一下这种结构的,看了一本滤波器设计的没找到,b站上也没找到

                  tyw  注

tyw
参考一下

网友A:
LC并联谐振,类似选频电路。计算LC的谐振频率即可。

网友B:
LC构成陷波器,整体完成怎么样的滤波需要详细计算

网友C:
@tyw T叔朗道十卷方便吗?

                     tyw  注

上面只有第一卷力学部分
tyw
去上面下

网友C:
带通滤波器,要想计算学习《信号与系统》

                               tyw  注

有源滤波器的快速实用设计 245页 5.7M.pdf 虽只有0.65元但作为设计手册还是不错
tyw
去上面下

网友D:
你这个图我认为是叫陷波器,分别计算C1\L2和C2\L1的谐振频率,即是它的两个陷波值。

网友E:
两级带通滤波器。可能为了矩形系数参差调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图我认为是叫陷波器,分别计算C1\L2和C2\L1的谐振频率,即是它的两个陷波值。 ...

频率为无穷大时C1、C2相当于短路输出为无穷小,频率为无穷大时L1、L2相当于短路输出也为无穷小,与陷波器特性不符

楼主:
绿色的为输出,按照波特图不是应该放大30db吗,为什么实际示波器输出为衰减了1000倍,前级为三级管放大,后级两个运放为ad官网工具设计的6.5Mhz的带通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级带通滤波器。可能为了矩形系数参差调谐了。

大佬能看看我的最后一条评论吗,我不知道为什么没办法再发帖子了,故只能这样问问你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绿色的为输出,按照波特图不是应该放大30db吗,为什么实际示波器输出为衰减了1000倍,前级为三级管放大,后 ...

逐级看放大倍数:
Q1 集电极、U1A OUT、U2A OUT.

网友E:
先看看Q1,能不能放大20db.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看看Q1,能不能放大20db.

绿色的线就是Q1,可以增益为35db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看看Q1,能不能放大20db.

这个就是后面的滤波器的波特图

网友E:
看数据放大器级联放大倍数有30db,实际变成 -60db??

网友E:
别改图纸,直接在三个点上仿真小信号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改图纸,直接在三个点上仿真小信号增益。

蓝色的线是Q1级增益,红色的线是经过第一个带通后的增益,绿色的线是总增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蓝色的线是Q1级增益,红色的线是经过第一个带通后的增益,绿色的线是总增益
...

没问题啊!总增益还有32db。
自己吓唬自己。

xch
@姚德胜 :得补上电源退耦电容。仿真不影响,实际会影响
嗯嗯,我之前也是看了,波特图没有问题,我把pcb板画好下单了,但是发现multisim里我把示波器接上,示波器上输出波形反而没有

楼主:
绿色为输出,红色是输入的要放大的高频小信号,但是现在反而衰减了,不是应该放大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绿色为输出,红色是输入的要放大的高频小信号,但是现在反而衰减了,不是应该放大吗?
...

仍然要逐级看。先看Q1 集电极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绿色为输出,红色是输入的要放大的高频小信号,但是现在反而衰减了,不是应该放大吗?
...

你这示波器设置成啥触发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示波器设置成啥触发模式?

触发方式,是上升沿,测的交流,就是我发的图里的那种。看大佬你的图,好像和你的图也是一样的都是上升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示波器设置成啥触发模式?

就是信号通过第一个带通滤波时,信号就衰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信号通过第一个带通滤波时,信号就衰减了

仅用A 通道测量。 或者AB通道测同一个信号。看看是不是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仅用A 通道测量。 或者AB通道测同一个信号。看看是不是软件问题

嗯嗯嗯,谢谢大佬了,我明天实物就到了,过几天把实物一做再看看,主要是开学考试,真真真真真谢谢大佬了,人生难得有人帮助。

网友F(2024-08-08):
你该多学习一下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