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每日话题】MOS管还可以背靠背连接?

楼主(2023-02-06):
#每日话题# #有奖活动#

开奖啦!恭喜以下小伙伴获得二姨家定制玩偶一份!!请发邮件到BBS邮箱领取奖品哦~(有小跑堂微信的可直接发送微信领奖)

邮箱:bbs@21ic.com

邮件主题:0206每日话题领奖 ——【定制玩偶】

内容:ID+姓名+电话+地址
注:实物奖励一定要填写清楚收货地址(具体到省市县)

获奖名单:
@forgot  @lilijin1995  @咔咔窝  @起点116  @woai32lala  @水汤姆  @zzele  @jgp886585  @sjzzlxy  @lilipo  @KemL

10家园币于2023.02.07下午14:49发放完毕!

今天分享一个简单的电路,如图1所示,这个电路在电源管理、充电控制等很多应用中都可以见到。但是,应该会有不少小伙伴还不清楚这是干啥用的,也不清楚为什么要用两个PMOS实现通断。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简单聊一聊这个话题。
图1

首先,我们补充一下MOS开关管的基本知识,方便后面更好地理解电路。
关于MOS管,简单说三点(不懂的可以自行上网查阅):
其一,MOS管可以分为NMOS和PMOS,如图2所示。
其二,有的电路符号中还会把MOS管的体二极管画出来,如图3所示,其体二极管方向的判断方法如下:
• 对于NMOS,体二极管由S极指向D极
• 对于PMOS,体二极管由D极指向S极
图2 MOS分类及符号
图3 MOS管体二极管
其三,它的通断特性是怎样的呢?简单来说:• N沟道:UG>US时导通(简单认为,UG=US时截止)• P沟道:UG<US时导通(简单认为,UG=US时截止)接下来,我们再分析一下其基本工作的原理。当KEY输出为低电平时,Q1的栅源电压Vgs=0,Q1不导通。因为Q1不导通,所以Q2的栅源之间电压相等,所以Q2也不导通,所示VOUT没有输出。当KEY输出为高电平时,Q1的栅源电压Vgs>Vgs(th),Q1导通。A点电位变为低,Q2因为有体二极管的原因,所以B点电压为VIN-0.7。对于Q2来说,Vgs=0-(VIN-0.7)=0.7-VIN<Vgs(th),所以Q2导通,Q2导通后进而导致B点电压变为VIN。对于Q3来说,栅源电压Vgs=0-VIN=-VIN<Vgs(th),所以Q3也导通,进而整个电路导通,实现VIN到VOUT的输出。电阻R1的作用,防止MCU无输出时,MOS管误触发。最后留个小问题:为什么要用两个PMOS管背靠背连接?一个不行吗?大家可在本帖下方回帖探讨。
以上文章来源于8号线攻城狮 ,作者Brain

所以今日话题是:为什么要用两个PMOS管背靠背连接?一个不行吗?
话题奖励如下:
1、先到先得,前11名参与探讨的用户可获得二姨家定制玩偶一份;
2、所有参与回帖的用户,都可获得10家园币(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

活动最终解释权归21ic所有!

网友A(点评):
好活动支持一下,大家积极讨论

网友B:
在某些场景下可以这么连接
当KEY输出为低电平时,Q1的栅源电压Vgs=0,Q1不导通。因为Q1不导通,所以Q2的栅源之间电压相等,所以Q2也不导通,所示VOUT没有输出。
当KEY输出为高电平时,Q1的栅源电压Vgs>Vgs(th),Q1导通。A点电位变为低,Q2因为有体二极管的原因,所以B点电压为VIN-0.7,所以对于Q2来说Vgs=0-(VIN-0.7)=0.7-VIN<Vgs(th),所以Q2导通,Q2导通后进而导致B点电压变为VIN,此时对于Q3来说,栅源电压Vgs=0-VIN=-VIN<Vgs(th),所以Q3也导通,所以整个电路导通,实现VIN到VOUT的输出。
电阻R1的作用,防止MCU无输出时,MOS管误触发。

网友C(点评):
你这是抄阅读理解啊!

网友A:
因为体二极管的存在,用一个PMOS的话就单向直接导通了无法关闭哦。这种背靠背MOS电路在电池保护板的CO和DO控制用的多。

网友D:
Q2和Q3导通时,左右两边加压12V并联增加电流,为的是提高VIN的带载能力,也就是说,VIN负载电流比较大,用两个PMOS管分流。

网友C(点评):
理清楚再说。

网友E:
典型的电池防反接电路啊,保护电池用。可以通过单片机控制充电的开启与关断。嘿嘿

网友C(点评):
这个说的比较靠谱。

网友F:
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G:
锂电池的过冲和过放保护电路就是用的两个MOS管背靠背连接

网友H:
一个P-MOS 导通后,关断不了。使用两个P-MOS 保证能够及时关断。

网友C(点评):
关断不了?KEY拉低不就关断了?

网友I:
两个并管可以实现双向电流流动,请自行分析,当只需要单向供电的时候,我经常只用一个管哦!省成本啊

网友J:
最近正在看这个,就是保证可以完全关断,因为两个MOS管的体二极管刚好相反,还能防止电流倒灌

网友K:
主要还是放置电源倒灌到VIN。因为MOS有体二极管,VOUT有电压的话会倒灌到VIN

网友L:
隔离防护,防止误触发。后端如果短路,切断保护前端电源。

网友M:
感觉像是可以双向供电

网友C:
我感觉他们说的防倒灌比较靠谱,不过我一般只带负载,用的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某些场景下可以这么连接当KEY输出为低电平时,Q1的栅源电压Vgs=0,Q1不导通。因为Q1不导通,所以Q2的栅源 ...

你这是抄阅读理解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G:
锂电池的过冲和过放保护电路就是用的两个MOS管背靠背连接

能否贴个过冲过放保护电路的原理图瞧瞧呢?

网友N:
应该是可关可开,个人理解。

网友O:
如果按照图示的话,必须使用2个PMOS,因为用一个会由于体二极管泄露到VOUT。 如果将Q2 DS交换下,使用1个PMOS在某些应用场景也是可以的。

网友P:
只有一个PMOS的情况下,只能控制一个方向,即一个方向是关闭的
那么,如果1个PMOS控制IN->OUT的放电,那么OUT给IN充电,只有在确定不存在这种可能的情况下可以省一个PMOS

另外,常见的电路是两个PMOS单独控制
用於电池包的充放保护电路

网友Q:
用过类似电路,主要还是由于MOS管内部存在体二极管的原因,所以采用背靠背的设计方法

网友R:
去掉一个MOS的话,Key的部分将失去控制作用

网友J:
谢谢提醒,已经拿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