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矩阵键盘的问题

楼主(2023-02-06):
我从淘宝上买了一个矩阵键盘,如下:

行和列都没接电阻,我要驱动它,是不是行线和列线都要加限流电阻呀?
我只有510欧的电阻,串上应该没问题吧?谢谢!

网友A:
没问题的

网友B:
如果不接其它设备不用串联电阻,如果CPU输入IO内部有上拉就不需要外部加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接其它设备不用串联电阻,如果CPU输入IO内部有上拉就不需要外部加上拉电阻 ...

谢谢!

网友C:
直接连IO即可,但是设计产品我还是建议串电阻,起保护作用(甚至要求IO接下电容和TVS管),拿静电枪打键盘时容易过。

网友D:
肯定要加上拉或下拉电阻。要么外接,要么使用MCU GPIO内的上下拉。

没有上下拉,如何判断电平?

外部加上拉还是下拉都行,取一个很小的电流即可,电平信号几乎不需要电流。

网友E:
最好在行或者列串接一个电阻,遇到程序不对或者组合按键时可以有效的保护IO

网友F:
不接也可以,但是如果程序错误导致都变输出口按下就短路了,所以接上安全点。

网友G:
可以不接,都是输入上下拉电阻,电流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