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APM32F003低功耗为什么降不下来?

楼主: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低功耗对MCU来说是个硬性的测试指标,几乎所有出厂的芯片功耗都在手册标称的范围内,很多带电池的产品对低功耗要求尤其苛刻,像智能门锁、扫码枪、可穿戴设备等,如果设计的硬件消耗的电量很大或者软件写的不好,都会使得功耗降不下来。

产品调试时,低功耗功能很容易就能实现,但是功耗测试时往往比手册标称的大很多,电流有时能高个几百上千倍。在调试APM32F003时也遇到这个问题,手册标称的停机模式3.4uA左右,实际测试出来mA级别,这时候不要慌,我们慢慢分析,多角度思考,一点点排查

官方数据手册关于003停机模式,供电3.3V,常温25度环境下的平均功耗为3.5uA左右。看下表~

1、首先是硬件,使用的是APM官方的开发板,MIN板没有接任何外围器件,基本排除外围器件的影响。

2、主频:将主频调整为内部8M(实际测试APM32F003主频 8M~48M对功耗影响很小,几乎没有影响),APM32F003主频是内部48M分频得到,不像其他M0、M3、M4的芯片,003没有PLL模块(PLL是对原始时钟进行怕倍频操作,提高系统时钟功耗也会变高)。对使用到PLL倍频的芯片测低功耗时才要留意下主频的影响。

3、关闭外设时钟:如果开启外设时钟就相当于打开了对应的外设功能,外设会产生部分功耗,因此软件进低功耗前要注意把外设关闭。

4、IO口的电平状态。这个点是比较难排查的,IO如果没有处理好,会神不知鬼不觉的偷偷消耗你的电流。有些IO是有加上下拉电阻的,就好比某个IO加了上拉电阻接到3.3V的VCC上,而进低功耗前这个IO软件配置的又是输出低电平,这就导致会消耗I=U/R(3.3V/100KΩ=33uA)这么多电流。我在软件上,进低功耗前会调用函数配置一遍所有没有使用的IO口。由于板子IO都没有上拉,所以IO都配成了输出。

5、调试口影响:使用仿真器下载完代码后要拔掉,需要让板子单独供电。否者会有电流从仿真器流走功耗变高。实际测试接上SWCLK和SWDIO之后,电流会最高会到19uA左右,最低有时能到10uA,但都超标了。这个点也是卡了好久,后面无意中发现是调试口影响。

实际测试APM32003停机模式功耗:1、主频几乎无影响 2、IO配置:PD1-TMS/SWDIO不配置,其他IO配成输出模式。3、调试口拔掉板子单独供电。4、硬件板子是最小系统,没接外围。   最终测试3.13uA。

网友A(点评):
随着移动和可穿戴设备的普及,MCU低功耗的使用变得越来越多,目前各家MCU单芯片的休眠都做的很好,出现电流超出手册很多基本上均是外设影响。不过楼主需要注意一点,I/O的处理设置成输入才是最稳妥的状态,输出其实很受外围器件影响。

网友B(2023-02-07):
肯定是外设,IO状态处理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外设,IO状态处理不对。

是的,外设、IO要处理好

网友C:
选用具有低功耗特性的单片机可以大大降低系统功耗。

网友C:
降低单片机的工作频率,也能降低功耗。

网友D:
单片机的低功耗方式如何实现?

网友E(2023-03-09):
你需要降低什么功耗

网友F:
这个可能是外设的问题吧。

网友G:
低功耗实现方式可以通过软件编程来实现。

网友H:
这个不是低功耗的产品

网友I:
降低所有的I模块的功耗。

网友D:
择低功耗外围器件。

网友J:
降压,降频,降速,启动低功耗模式,不用的时钟和内部外设关掉。

网友K:
有低功耗模式吗?

网友L:
这个M0的单片机功耗很高的吗

网友M:
工作频率越低,意味着消耗的电流也越小

网友N:
测试代码能不能提供下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O:
关低功耗IO口的设置问题,确实万紫千红,有的厂家的芯片建议开路输出模式,有的厂家建议浮空输入模式,还有的厂家建议模拟输入模式,基本上IO能配置的状态,都有建议,这个还是要根据板子和芯片实测的结果来定。
我经过实测,确实有的芯片要配置为模拟输入方式会比开路输出更低。特别是AVR的芯片,我配置浮空输入(IO默认初始状态,它的库里面还有一个配置模式叫关闭IO,也电流大)就电流会大一点点,但是STM32的浮空输入与开路输出方式电流基本没变化。

网友P(2023-05-05):
要想在APM32F003上实现低功耗应用,需要从多个方面综合考虑并进行优化。

网友Q:
在设计应用时,需要注意编写优化功耗的软件程序,包括使用适当的休眠模式、优化算法等。

网友R:
为了降低APM32F003功耗,需要降低APM32F003的电压

网友F:
硬件电路设计时需要考虑负载和电源管理等问题

网友S:
APM32F003采用的是ARM Cortex-M0内核,其低功耗特性相对较好。

网友T:
APM32F003的外设(如ADC、UART、SPI等)使用不当也会导致功耗过高,例如过度使用轮询方式访问外设,频繁唤醒CPU等。

网友Q:
在设计应用时,需要根据实际需求设置合适的时钟频率以及使用时钟使能控制器来控制各个模块的时钟开关状态。如果时钟设置不当,可能会导致功耗上升。

网友U:
看看是不是外设有问题了

网友V:
停机模式晶振不工作,所以不分晶振频率大小的。

网友V:
做产品还要考虑ldo电源的静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