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求助!ch582驱动ws2812很奇怪

楼主(2023-02-06):
定时器等初始化已完成
驱动代码移植ch57X的ws2812代码如下: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g;
    uint32_t r;
    uint32_t b;
}ws2812_in_spi_buffer_t;

__attribute__((aligned(4))) ws2812_in_spi_buffer_t ws2812_buf[1];
uint32_t map_table[8] = {
    0x8e888888,
    0xe8888888,

    0x888e8888,
    0x88e88888,

    0x88888e88,
    0x8888e888,

    0x8888888e,
    0x888888e8,
};

void ws2812_set_rgb(ws2812_in_spi_buffer_t *buf,uint8_t r,uint8_t g,uint8_t b){

    buf->r = 0x88888888;
    for(uint8_t i=0;i<8;i++){
        if(r&0x1) {
            buf->r |= map_table;
        }
        r>>=1;
    }

    buf->g = 0x88888888;
    for(uint8_t i=0;i<8;i++){
        if(g&0x1) {
            buf->g |= map_table;
        }
        g>>=1;
    }

    buf->b = 0x88888888;
    for(uint8_t i=0;i<8;i++){
        if(b&0x1) {
            buf->b |= map_table;
        }
        b>>=1;
    }
}

void ws2812_test(char argc ,char *argv) {
    SPI0_MasterDMATrans((uint8_t *)ws2812_buf, 12*1);
}

void ws2812_off_all(void) {
    for(uint32_t i=0;i<1;i++) {
        ws2812_set_rgb(&ws2812_buf,0,0,0);

    }
    SPI0_MasterDMATrans((uint8_t *)ws2812_buf, 12*1);
}

uint8_t LED_cnt = 0;
void SPI_LED()
{
    if(LED_cnt == 0)
    {
        for(uint32_t i=0;i<30;i++) {
                ws2812_set_rgb(&ws2812_buf,0xff,0xff,0xff);
//白色最亮不正常
            }
            SPI0_MasterDMATrans((uint8_t *)ws2812_buf, 12*1);
    }else if(LED_cnt == 1)
    {
        for(uint32_t i=0;i<30;i++) {
                ws2812_set_rgb(&ws2812_buf,0xff,0,0);//红色最亮正常
            }
            SPI0_MasterDMATrans((uint8_t *)ws2812_buf, 12*1);
    }else if(LED_cnt == 2)
    {
        for(uint32_t i=0;i<30;i++) {
                ws2812_set_rgb(&ws2812_buf,0x00,0xff,0);
//绿色最亮正常
            }
            SPI0_MasterDMATrans((uint8_t *)ws2812_buf, 12*1);
    }else if(LED_cnt == 3)
    {
        for(uint32_t i=0;i<30;i++) {
                ws2812_set_rgb(&ws2812_buf,0x00,0,0xff);
//蓝色最亮正常
            }
            SPI0_MasterDMATrans((uint8_t *)ws2812_buf, 12*1);
    }
    LED_cnt++;
    if(LED_cnt >= 4)
    {
        LED_cnt = 0;
    }

}

白色灯并没有亮,而是只亮红色,随后尝试了RGB = 0Xff,0xff,0和RGB = 0xff,0,0xff,均不正常,全是只亮红色 ,而RGB = 0,0xff,0xff时是正常亮青色,请问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楼主:
移植ch573的程序,但是ws2812并没有亮

问题已解决,灯驱动太多,供电不足

网友A:
看波形

@天残梦 :没有对引脚进行配置
@TJM2613 :是什么原因呢
谢了,已经解决了

网友B:
我也是昨晚用582的TIM PWM DMA实现了RainbowCycle效果:https://bbs.21ic.com/icview-3283418-1-1.html

楼主:
请问这个问题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C:
可能是Spi的时钟没配合适

网友D:
spi的设置不正确的吗?

网友E:
参考一下st,有相关的例程可以借鉴的。

网友F:
这个说明延时函数有问题。

网友G:
这个可以使用spi+dma的方式。

网友H:
驱动ws2812非常占用时间的。

网友I:
驱动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J:
是不是SPI0时钟存在问题呢?

网友K:
延时函数的问题

网友L:
这个ws2812的功耗非常的大。

网友M(2023-07-07):
引用 网友L:
这个ws2812的功耗非常的大。

简直大得惊人,我这边DIY键盘的时候,为了图编程省事,就用了ws2812,然后硬件打样好了才突然想起来它的功耗可是单颗60mA左右,然后我这全键盘一百多颗LED,简直不敢乱来。又辛辛苦苦花了1天时间给它做了个亮度限制算法。

网友N:
用示波器测下波形是否正确,如果不对的话,还是程序配置有问题。

网友O:
ch582驱动ws2812不正常吗

网友P:
这个延时是不是有问题呢

网友Q:
这个在ch32v307上移植过

网友R(2023-11-06):
SPI0时钟有问题吗?

网友S:
参考ST,有相关例程可供参考。

网友T:
可能SPI的时钟没有正确匹配

网友U(2023-12-10):
这可以使用SPI+DMA来完成。

网友V:
这个ws2812的功耗相当的年夜。

网友W:
WS2812是灯带控制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