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驱相关] 开发板出厂程序源码是开源的吗?

楼主(2023-02-06):
我买的是480*272的屏,出厂程序接上是可以正常显示的,但是我下载SWM341_lvgl7.11.0_220824 例子如果选择480*272 配置显示就花屏,如果选择800*480 可以显示,但是显示不对。我想参数出厂程序改下配置。                                                                                                    是480*272 配置的,花屏了
厂家给的屏数据, 屏配置是10M 的,大概按照修改了,都不行

      /** 480*272 */
    LCD_initStruct.ClkDiv = 15;
    LCD_initStruct.Format = LCD_FMT_RGB565;
    LCD_initStruct.HnPixel = 480;
    LCD_initStruct.VnPixel = 272;
    LCD_initStruct.Hfp = 43;
    LCD_initStruct.Hbp = 8;
    LCD_initStruct.Vfp = 12;
    LCD_initStruct.Vbp = 8;
    LCD_initStruct.HsyncWidth = 5;
    LCD_initStruct.VsyncWidth = 5;

楼主:
这个是设置800*480 显示的

这个是设置800*480 显示的
这个是配置800*480 显示的

    /** 800*480 */
    LCD_initStruct.ClkDiv = 5;
    LCD_initStruct.Format = LCD_FMT_RGB565;
    LCD_initStruct.HnPixel = 800;
    LCD_initStruct.VnPixel = 480;
    LCD_initStruct.Hfp = 64;
    LCD_initStruct.Hbp = 46;
    LCD_initStruct.Vfp = 22;
    LCD_initStruct.Vbp = 23;
    LCD_initStruct.HsyncWidth = 5;
    LCD_initStruct.VsyncWidth = 5;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配置800*480 显示的

    /** 800*480 */

您参照上图把分辨率也进行修改下

楼主:
晚上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