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分析二极管交流阻抗,看这里

楼主: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上次提到二极管电容电路,主要结论就是电容的单调充电特性。在实际应用中,电容要有通直的作用,不能将输入信号滤波,否则输出特性就会变化。
这种高通滤波器,3dB截止频率是16Hz左右的,如果信号在10Hz的时候,增益Gain=-5dB,输入信号通过电容C1,输出Vo=Gain*Vi, 那么此时电容电压Vc显然不能达到最大Vimax,电容就会不断的充电,D1就会持续有电流流过,输出out就是零电平;

通过时域仿真结果来看,显然在D1正向导通的时候,输出是零电平。电容电压不能达到Vimax,因此就没有单调充电的特性。
在输入信号负半周期信号,二极管D1截止,
输出out信号是Vout=Vi*Gain,Voutmax=-2*(-5dB)=-1.1V。
分析的数据和仿真结果一样;

说到电路频率的特性,就再进一步讨论下二极管的小信号特性,根据PN结特性,流过PN结的电流有下面公式:IF=Is*(Exp(VF/VT)-1)
在有直流信号和交流信号电路中,需要考虑二极管的交流阻抗,也成为二极管的增量结电或肖特基电阻,一般在论文中成为rj, 其实就是伏安特性曲线,二极管直流工作点的斜率倒数,rj=VT/IQ, VT是二极管的热电阻VT=26mV左右,IQ是二极管的直流工作点电流。这些内容在模电教材都有提到,只是上学的时候就是死命的记结论,然后去做题目,得到一个比较好看的分数。学校的时候既没有仔细测量过二极管三极管,也没有用器件好好搭一个电路分析,还是得到了工作中好好锤炼。但是课本上把知识点都讲到了,只是没有好好领悟而已,(灬ꈍ ꈍ灬),说远了,还是继续讨论这个电路
说公式有些不太直观了,还是有一个简单电路,来说明为什么要考虑二极管的交流阻抗。
下面是二极管应用电路,输入vin是一个2mV的正弦波,A点电压提供D1的直流工作点,
需要计算输出out的电压。通过仿真很容易得到输入Vi=2mV的时候,输出Vout=0.73mV。
但是为什么输出电压会降低接近一半呢?

所以还是得从二极管交流阻抗,电容交流阻抗入手分析
对于输入1KHz的信号,电容C1和C2的阻抗Zc=1/(jWC)=159Ω
A点的工作电压,将C1,C2开路,二极管压降VF=0.6V,利用节点网孔法,计算得到VA=0.58V
随后计算得到二极管D1的工作点电流IQ=0.38mA
所以二极管的交流阻抗rj=26mV/IQ=68.4Ω
由于有时候还要考虑PN结的串联电阻rs,只是二极管的串联电阻rs更小,一般考虑在10欧姆左右,对于静态工作点电流小的电路,rs是直接忽略的。此处rj比较小,所以还是要加上rs,得到结果更准确。综合rj和rs的阻值,将交流阻抗等效为85欧姆;
随后画出整个电路的交流阻抗等效电路图,可以直接用节点法计算输出电压值
也可以直接用仿真得到输出电压值,大概为0.805mV

利用交流等效电路得到的输出电压值和实际电路的电压值,仅仅相差0.065mV,还是比较准确的。
通过一个简单的小例子,描述了二极管交流阻抗的含义,实际在芯片内部设计中,尤其是小信号分析中,需要考虑二极管的交流阻抗,三极管输入输出阻抗等等。
以上讨论仅仅是个人的一点浅显认识,如有错误欢迎讨论指正。

网友A(2023-02-28):
在实际应用中,电容要有通直的作用,不能将输入信号滤波,否则输出特性就会变化。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