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N32WB031外部中断异常问题

楼主(2023-02-06):
在使用N32WB031的rdtss工程测试外部中断时,发现与蓝牙这块有冲突,将app_ble_init();去掉。按键中断是没问题的.但是开启这个app_ble_init();按键中断无效,进不了中断函数,while(1)里面的睡眠即使屏蔽掉也不行.按理说,按键中断跟蓝牙应该没关系.但是测试你们mouse的例子,按键又确实是可以的.问题不清楚在哪里.

网友A:
你看这个初始化函数里面是不是配置冲突了。

网友B:
之前版本的蓝牙套件需要对中断特殊处理,可以下载最新1.3版本的蓝牙套件,可以直接使用中断

网友B:
可以参考文档操作

网友C(点评):
SDK1.3之后的版本不需要参考这个文档。 中断可以按外设例程的方式直接使用。注意中断优先级尽量都使用最低的3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版本的蓝牙套件需要对中断特殊处理,可以下载最新1.3版本的蓝牙套件,可以直接使用中断 ...

我使用的就是V1.3.0版本的.文档也看了,里面说了中断向量转移没看明白

网友D(点评):
1.3版本我看了不需要特殊处理啊

网友(2023-10-16):
注意一下具体的中断线是否对应了IO,由于IO和中断线不是顺序对应的容易忽略。

#define EXTI_LINE0  ((uint32_t)0x00001) /*!< External interrupt line 0 Connected to the PA0 PA1 PB0 */
#define EXTI_LINE1  ((uint32_t)0x00002) /*!< External interrupt line 1 Connected to the PA2 PA3 PB1 */
#define EXTI_LINE2  ((uint32_t)0x00004) /*!< External interrupt line 2 Connected to the PA6 PB2 */
#define EXTI_LINE3  ((uint32_t)0x00008) /*!< External interrupt line 3 Connected to the PA5 PB3 */
#define EXTI_LINE4  ((uint32_t)0x00010) /*!< External interrupt line 4 Connected to the PB9 PB4 */
#define EXTI_LINE5  ((uint32_t)0x00020) /*!< External interrupt line 5 Connected to the PB10 PB11 PB5 */
#define EXTI_LINE6  ((uint32_t)0x00040) /*!< External interrupt line 6 Connected to the PB12 PB6 PA4 */
#define EXTI_LINE7  ((uint32_t)0x00080) /*!< External interrupt line 7 Connected to the PB13 PB7 PB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