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M487KMCAN的APROM不是2.5M吗?为什么显示512K啊?

楼主:
keil也显示512K

网友A(点评):
https://bbs.21ic.com/icview-3282514-1-1.html

网友B(2023-02-07):
是不是用户的就512KB,其他被用了?

网友C:
应该就是512K吧,在哪看的2.5M?

网友D:
可能是Keil提供的文件问题。

网友D:
M487KMCAN 以 Arm® Cortex®-M4F 为核心,是带有 DSP 指令集的高效能低功耗微控制器。其系统最高可运行至 192 MHz ,动态运作下的功耗仅 185 µA/ MHz 。 内建 2.5 MB 快闪记忆体 ( Flash )及内建 128 KB SRAM ,包含32 KB 快取 ( Cache ) 用于加速外部 SPI Flash 就地执行 ( eXecute-In-Place ) 。

网友E:
大胆猜测,,这所谓的 2.5M Flash 其实就是原有的 512KB APROM + 叠封的 2MB QSPI Flash

你用个其他型号的 M487,,外面接个 8MB 的QSPI Flash,,就有 8.5M Flash 了,,远超 M487KMCAN

网友:
没错就是512,是Flash2.5M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胆猜测,,这所谓的 2.5M Flash 其实就是原有的 512KB APROM + 叠封的 2MB QSPI Flash

你用个其他型号 ...

嗯,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胆猜测,,这所谓的 2.5M Flash 其实就是原有的 512KB APROM + 叠封的 2MB QSPI Flash

你用个其他型号 ...

感觉猜测很大胆,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