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负载可以做成PWM的吗?

楼主(2023-02-07):
一般电子负载都是用大功率MOS管放大区,来实现控制。

我想用MOS管PWM控制配合功率电阻,
但是这样的话输入应该加什么样的电路才能实现恒流呢?

请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如果你用PWM实现恒流,也不是不可以,只是恒流的精度有点差,需要多级LC滤波才能达到高精度,你学习下BUCK电路就可以实现,加上一个小采样电阻反馈控制PWM的占空比即可;也可以采用MOS管+DAC的方式,线性恒流,就是热量有点大;

网友B:
可以,但是要做好滤波,PWM频率尽量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