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请问下配置显示屏的问题

楼主(2023-02-07):
购买开发板自带10.1寸LVDS屏幕能点亮,参照自带的资料里面的应用笔记,修改里面关于LVDS屏幕的配置,还是不能点亮驱动我的11寸夏普屏幕。   请问还需要修改和配置哪些地方?

网友A:
估计分辨率,接口定义,还有时序吧,时序估计还好,可能就是接口定义和分辨率调整一下试试,再不行就得问开发板的技术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