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3F-主从连接使用匹配密码的问题

楼主(2023-02-07):
将从机的密码打开了,手机APP连接从机时需要输入密码进行配对。

那用主机例程连接该从机,怎么输入这个密码呢

网友A(2023-04-13):
这能有啥密码?

网友B:
不是0000,就是1234吧

网友C:
这个还没遇到过呢,你用的那个demo啊?

网友D:
一般密码就是1234吧,我记得之前就这样

网友E:
可以用uuid链接的,不用密码也行

网友F:
我记得蓝牙4.0好像是不用密码吧,你是不是用的2.0功能啊?

网友G:
可以不用密码也能链接上的,你试试

网友H:
你用的那个固件?发上来看看

网友H:
手机属实有些时候会用密码的,但是可以不用密码,用什么key好像就可以

网友I:
你看看它的操作说明,我记得他家每个demo都有使用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