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仿真器/编程器与主板是否不能同时供电

楼主(2023-02-07):
   如题,之前使用jlink-OB和jlinkv9仿真器,从未考虑过仿真器/编程器与主板同时供电的问题,也一直没坏过。最近买了一个DAPlink仿真器,用了1、2次就坏掉了,怀疑是仿真器/编程器与主板同时供电引起的,网上搜了一下,也有一些仿真器/编程器与主板不能同时供电的说法,实际测量:主板和仿真器之间直流电压0.3V左右,交流电压7V左右,因此想起来搞个投票,看看大家平时都是怎么用仿真器和编程器的!
单选投票, 共有 3 人参与投票

@ColeYao :Jlink OB V2升级固件后可以调试stm32H750芯片,但不支持同时使用J-Scope虚拟示波器,Jlink V9可以调试stm32H750芯片并且支持同时使用J-Scope虚拟示波器。
结论:如果需要调试stm32H750芯片,不差钱就买Jlink V9,手头紧张的就买Jlink OB2(缺点是刚买回来不好用,要使用高版本的IAR升级一下固件),只用Keil5从不用IAR软件的可以考虑DAP Link.

网友A:
有时候会看,如果主板有供电了,我就用仿真器接个地过去。

网友B:
没太注意这方面,估计电压都是合适的,所以都是直接接的。

网友C:
一般设计板子的时候,就不会让仿真器给板子供电。

网友D:
电压应该都是合适的,所以都是直接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