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转载】STM32硬件错误的调试技巧

楼主:
在用Keil对STM32的程序进行仿真时程序有时会跑飞,停止仿真程序会停在HardFault_Handler函数里的死循环while(1)中。

这说明STM32出现了硬件错误。

STM32出现硬件错误可能有以下原因:
  • 数组越界操作;
  • 内存溢出,访问越界;
  • 堆栈溢出,程序跑飞;
  • 中断处理错误;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通过以下2种方式来定位到出错代码段。
方法1:
在硬件中断函数HardFault_Handler里的while(1)处打调试断点,程序执行到断点处时点击STOP停止仿真。

1.2 在Keil菜单栏点击View——Registers Window,在寄存器查看窗口查找R14(LR)的值。
如果R14(LR) = 0xFFFFFFE9,继续查看MSP(主堆栈指针)的值;如果R14(LR) = 0xFFFFFFFD,继续查看PSP(进程栈指针)的值;
我的程序R14(LR) = 0xFFFFFFF9,接下来以此为例。

1.3 在Keil菜单栏点击“View”——“Memory Windows”——“Memory1”;
在“Address”地址栏中输入MSP的值:0x20001288,然后在对应的行里找到地址。
地址一般以0x08开头的32位数。本例中,地址为0x08003CB9。

1.4 在Keil菜单栏点击View——Disassembly Window,在Disassembly窗口中右击,在下拉菜单中选择Show Disassemblyat Address...。
在弹出框Show Code atAdress的地址框中输入地址0x08003CB9进行搜索,然后就会找到相对应的代码。这里的代码就是进入循环中断之前的情况。
仔细查看附近区域的相关代码来排查错误具体原因。

方法2:
2.1在硬件中断函数HardFault_Handler里的while(1)处打调试断点,程序执行到断点处时点击“STOP”停止仿真。

2.2 在Keil菜单栏点击View——Call Stack Window弹出Call Stack + Locals对话框。
然后在对话框中右键选择Show Caller Code,就会跳转到出错之前的函数处,仔细查看这部分函数被调用或者数组内存使用情况。

转载自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网友A(2023-02-08):
调试的时候看不来寄存器的值。

网友B:
第一种方法还要会看汇编代码。。。

网友C:
调试确实可以解决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