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每次DEBUG 调试 弹出这个错误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3-02-07):
mdk编译都正常, 无错误警告,但点SWD仿真,Sfr文件路径OK的,也没中文,就算不选择system viewer也会弹出.

倒是不影响调试和下载,

我用hc32l190仿真时,也会出现一模一样的问题,如果解决了麻烦分享一样,拜谢

网友A:
你这属于MCU寄存器描述文件加载失败,可能是文件本身的问题,你可以重新转改一个IDE的环境驱动包,再手动指定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属于MCU寄存器描述文件加载失败,可能是文件本身的问题,你可以重新转改一个IDE的环境驱动包,再手动指 ...

试了 最新的官网  MDK网下载的  重新加载 也都不行

楼主:
奇怪了,调入hc32L136的sfr文件就不爆错,芯片明明是L170

网友B(2023-03-09):
估计是有个调试模块加载失败了。

网友C:
你看看Keil是不是有Viewer模块有问题。

网友D:
不影响调试功能就别管他,实在觉得不行,就重装Keil吧。

网友E(2023-07-12):
没遇到过啊,这是啥错误?

网友F:
如果不影响的话,就忽略呗,啥问题没有

网友G:
我之前调试的时候也没遇到过这提示啊

网友H:
好像是加载什么文件失败吧,但不影响下载之类的

网友I:
你用官方提供的demo,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J:
不影响的话,就忽略吧,应该不会有啥问题的

网友K:
网上我也没搜到,你这报错就这一行提示吗?

网友L:
话说,这错误就华大有么?之前也没遇到过啊

网友M:
什么sfr这个文件加载失败了

网友N:
你全部编译一下之后,再试试呢?估计是丢文件了

网友O:
我这也弹,没办法看寄存器

网友D:
Keil环境有问题吧。

网友P:
看着想加载什么文件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