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PI支持“一主多从”吗?

楼主(2023-02-07):
有小伙伴问了一个问题:SPI支持类似I2C那样的“一主多从”吗?

答案是肯定的。
SPI虽然平时我们都是一主一从用的比较多,但也是支持类似I2C那种一主多从的通信方式,但需要增加硬件连接线、通信协议等。

SPI简介

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是串行外设接口。

SPI是由摩托罗拉于 1985 年前后开发,是一种适用于短距离、设备到设备通信的同步串行接口。

从那时起,这种接口就已成为许多半导体制造商,特别是微控制器(MCU)和微处理器(MPU)采用的事实标准。

SPI接口

SPI总线是一种4线总线,通常有一个主设备和一个或多个从设备,需要至少4根线,事实上3根也可以。

MOSI:Master Output Slave Input,主设备数据输出,从设备数据输入;
MISO:Master Input Slave Output,主设备数据输入,从设备数据输出;
SCLK:Serial Clock,时钟信号,由主设备产生;
SS:Slave Select,从设备选择信号,由主设备控制;

上面的SS信号,也可以理解为CS信号,一般是低电平有效,所以也是NSS(非)信号;

CS:Chip Select,片选信号(从设备使能/选择信号),由主设备控制;

一主一从
最基本的SPI通信就是一主一从,比如:一个STM32作为主机,一个W25Q16(SPI Flash)作为从机。还有两个MCU之间进行SPI通信等。

上图例子是主机发送一个字节数据(0x53),从机应答一个字节数据(0x46)。

一主多从
SPI可以一主一从(一个主机,一个从机),但也可以一主多从。一主多从常见有两种连接方式。

A.常规
通常,每个从机都需要一条单独的SS线,要与指定的从机通信,将该从机的SS线设为低电平,并将其余的保持为高电平即可。

B.一条SS信号
某些应用只需要一条NSS即可(比如:移位寄存器),对于这种布局,数据从一个从设备移位到另一个从设备。

SPI数据传输

SPI的通信比较简单,一个时钟传输一位数据(主机 -> 从机,或者从机 -> 主机)。

SPI时钟
理论上SPI的时钟频率可以做到很大,一般几MHz~几百MHz,拿常见的W25Q16来说,SPI最高支持80MHz。

SPI通信速率要结合实际情况,不能超过主机或从机支持的最大时钟频率。

SPI数据
SPI的数据分两个方向:
MOSI:主机 -> 从机
MISO:从机 -> 主机

SPI通信有一个“缺点”:没有指定的流控制,没有应答机制确认是否接收到数据。

可以理解为: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主机发给从机,什么时候从机发给主机,到底该发多少字节数据等。

此时,需要通信的主机和从机达成约定,一般由主机进行控制读写的操作。

比如下面这个读写SPI Flash数据的操作:

前面1字节是指令,紧接着再3字节(24位)地址,都是由主机发送给从机。之后,主机读取数据(由从机发送出来)。

时钟极性和相位
除了设置时钟频率外,主机还必须配置与数据有关的时钟极性和相位。

CPOL确定时钟的极性,极性可以通过简单的逆变器进行转换。

CPHA确定相对于时钟脉冲的数据位的时序(即相位)。

一般集成有SPI外设的处理器,都有SPI相关的配置寄存器,拿STM32来说,参考手册里面有详细介绍SPI配置的信息。

建议大家结合时序图理解,不要死记硬背。

网友A:
支持的,只需要控制好片选就可以~

网友B:
SPI对于IIC来说,从机越多,引脚也会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