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流采集电路

楼主(2023-02-07):
这是前同事留下的电流采集电路,我设计的话应该是不会加图中红框框起来的电路,我知道加上这部分电路相当于在正相输入端加了个偏置电压,提高零电流时的电压值,这样采集到的电流值更准确;

但是我不会根据单片机采集到"Vout"电压值计算出电流值,我觉得有电流和无电流时,节点“REFF”的电压是不同的;

所以发帖请教下各位,
1. 假如无电流流过采样电阻时,运放输出电压为Vout1,
2. 有电流流过采样电阻时,运放输出电压为Vout2,

根据“Vout1”和“Vout2”怎么计算出电流值;

谢谢。

网友A:
别担心,和加法器一样的。输入与输出仍是线性关系。你测三组实际电流、采样值,描点看看。
假如没有红框内的电路,你要考虑运放VOS参数是否会让你测不到较小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担心,和加法器一样的。输入与输出仍是线性关系。你测三组实际电流、采样值,描点看看。
假如没有红框内 ...

大神,能帮忙列个计算公式吗?

网友B:
R4、R5是为了解决电流很小的时候,Vout线性不好的问题的。

网友C:
这个图不是LT space画的吗?运行一下不就有结果了吗?另外那个运放画的没问题吗?一般输入信号应该接负端输入吧.否则就是开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R4、R5是为了解决电流很小的时候,Vout线性不好的问题的。

对的,我都不用R4、R5,只用R3直接接VREF,计算好阻值,这个阻值一般比较大,对采样信号衰减很小。

楼主:
哪位大神能解答下我的问题啊?你们说的我不懂,我想知道如何根据Vout算出电流。谢谢啊。

网友E:
百度一下加法器,就会出现计算公式了,很简单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已经算出来了。输入、输出是线性的。

网友F:
这个电路需要软件做一个校准动作,要不然VCC,R4,R5的误差导致0电流不确定

网友F:
Vout=Itest*R1*(R7/R6)+Vref

网友G:
LZ这个电路中的Vreff的确是不稳的,所以得出来的电压与输入并已不是一个精准的基准加线性放大的关系。最好把基准做一下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