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等单片机程序加密的方法

楼主(2023-02-07):
为了防止大家的程序不被剽窃,本文给大家分享单片机加密的方法。攻防不分家,关于单片机程序**,请移步此处:单片机程序被**了?

常见加密方法

程序写保护

    这种方法是最常见,也是最简单的一种。现在的MCU基本都有写保护功能,但是这种容易被人**。

烧断数据总线

    这个方法听起来不错,但有损坏的风险,同样也能**。

软件加密

    是一些防止别人读懂程序的方法,单一的这种方法不能防止别人全盘复制,须配合其他的加密算法。

添加外部硬件电路的加密方法

    这个方法效果看起来比较好,但会增加成本。

芯片打磨改型

    这个方法改了型号能误导,但同时也增加成本,解密者一般也能分析出来。

通过通过联网加序列号加密

    通过连接网络,在你的MCU中生成一个唯一的随机长序列号,并加入复杂的特种算法,或加入你们重新编码的企业信息在里面,每个芯片内不同,复制者只能复制到一个序列号。

通过MCU唯一的标识加密

    以前很多MCU没有唯一标识码,现在的很多MCU都具有唯一标识码了。

    这个方法比较好,简单省事,能很好的防止复制。

读保护 + 唯一ID加密

    使用读保护 + 唯一ID的加密是最常用的一种方法,也是推荐大家使用的一种方法。

唯一ID
    现在正规的芯片,每颗出厂的时候都带了一个唯一标识码,这个号码是唯一不重复的,比如STM32的就使用96位作为唯一ID。    和我们每个人的身份*号码一样,现在刚出生的婴儿,上户的时候就给他一个身份*号,那么每个芯片一生产出来,也就具备了这个身份*号。
加密原理    读保护就不用说了,增加被**难度。
    使用唯一ID加密的方法很多,这里说一种简单的方法:出厂时程序读取唯一ID并保存在一个位置,以后程序执行之前,要读取并匹配这个唯一ID,一致才执行程序。
    当然,这种方法是最基础的原理,但也存在被**的风险。所以,存储的数据,以及读取验证这两个地方需要进一步添加一些算法。
    这样操作之后,即使别人读取了你的程序,也是无法正常执行。

网友A:
程序加密这个确实是个大问题,对于大公司而言。

网友B:
像我们这种没人抄的产品,根本不需要进行程序加密。

网友C:
方法挺多,但是都不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