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示波器能看到38k的红外载波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3-02-07):
示波器时间轴调至10us每格看看。
不行就减小电阻到1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时间轴调至10us每格看看。
不行就减小电阻到1K。

哎,还是看不到,难道示波器不行

网友B: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设备去干,测量这些信号,示波器没有逻辑分析仪好用。

网友C:
接收管已经把载波搞没有掉了,你怎么看。。。。在发射端看

网友D:
接收端已经把38K载波过滤,只能在发射端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还是看不到,难道示波器不行

两个脚的红外接收二极管不至于滤掉38K。
这样吧,找个红外发射二极管,并联10K电阻,不需供电,用示波器测其两端,距离遥控器2cm看能否收到波形。有些带学习功能的遥控器就是用红外发射二极管作为接收的。

网友E:
接受端看不到载波信号

网友F:
载波被红外接收头去掉了,只能直接看发射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脚的红外接收二极管不至于滤掉38K。
这样吧,找个红外发射二极管,并联10K电阻,不需供电,用示波器 ...

AB间大约有6个很小的信号,158 / 6= 26.3 刚好是一个载波周期,但是这个信号也太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载波被红外接收头去掉了,只能直接看发射的数据

两个脚的接收管,按道理应该可以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载波被红外接收头去掉了,只能直接看发射的数据

两个脚的接收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管已经把载波搞没有掉了,你怎么看。。。。在发射端看

两个脚的接收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AB间大约有6个很小的信号,158 / 6= 26.3 刚好是一个载波周期,但是这个信号也太小了吧?
...

信号幅度接近电源电压了,说明你的电阻太大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设备去干,测量这些信号,示波器没有逻辑分析仪好用。 ...

你说错了吧,逻辑分析仪怎么看载波?看数据可以用逻辑分析仪,看模拟波形就应该用示波器

网友H:
如果是用的两个脚的光敏管,阻抗不匹配:将管子接收端两个脚并一个10K电阻 。发射的管子,并一个300欧的电阻。

网友I:
看不到,因为接收管内部有滤波器,已经将信号处理了。

网友J:
100M的示波器看38M的信号都没问题。别说是38K。
但是估计楼主用的是一体化接收头,那个内部有整个接收、放大、带通选频、自动增益、数据解调、脉冲形成电路,是不可能看得到38K载波的。
要用接收二极管接高阻放大器来观察。高得很近则可以直接观察接收管输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J:
100M的示波器看38M的信号都没问题。别说是38K。
但是估计楼主用的是一体化接收头,那个内部有整个接收、放 ...

已经说了两个脚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已经说了两个脚的

两腿的红外结束管,很容易看到38KHz的载波的,我随便接示波器就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两腿的红外结束管,很容易看到38KHz的载波的,我随便接示波器就能看到。

我通过10k电阻,和接收管串接,而后,示波器看电阻两边电压,的确看不到明显信号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通过10k电阻,和接收管串接,而后,示波器看电阻两边电压,的确看不到明显信号 ...

红外接收管高频响应很差。 10K 负载电阻太大,高频响应更惨。

得用个高速运放放大。

你可以试试用其他低频方波驱动发射管,比如100hz,可以在接收管的负载上看到你希望的波形。频率高后,波形就变小看不清了。

网友L:
距离太近了,远点就可以。
从示波器看信号饱和了。

网友M:
肯定可以啊! 正好我在抖音上看到一个电子爱好者的实验(搜索抖音号(用户): CHDN )

楼主(2023-03-19):
引用 网友M:
肯定可以啊! 正好我在抖音上看到一个电子爱好者的实验(搜索抖音号(用户): CHDN )
...

这个接收电路是怎么样的?能否参考一下?

网友N:
接收管已经解调制了,出来已经没有载波了;你不需要管载波信号;
要么量发射端,要么自己用红外光敏三极管+运放自己搭接收模块;

网友O(2023-04-23):
要注意环境光对接收管的干扰,在暗室中试一下,以前我们的厕所是很好的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