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微小医疗产品ESD静电整改问题

楼主(2023-02-07):
微小医疗产品ESD静电整改问题
有一款类似于TWS耳机大小/助听器大小的医疗产品(需要接触人体),有四个金属触点露出在外壳。四个触点功能分别是4.2V(锂电池充电)、GNDTX(串口通讯发送)、RX(串口通讯接收);产品按照ESD旧标准空气放电±8KV,接触放电±6KV是通过了的(4.2VTXRX分别加了ESD静电管);
今年2023.05.01以后要按照ESD新标准空气放电±15KV,接触放电±8KV进行测试,我担心会通不过。已经拿了注册证不能改变现有结构(板子大小也不能变,现有板子空间也已经挤不进去一个0402的元件了);(医疗产品,同时按现有结构这是一个有难度的问题)各位有哪些好的办法可以分享???

网友A:
只能先测再说了

网友B:
空间挺大的~~~~~

网友C:
找相同封装,更大功率的ESD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相同封装,更大功率的ESD器件。

主要关注耐压和最大电流是吗?还有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先测再说了

类似。。。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关注耐压和最大电流是吗?还有电容

峰值功率或浪涌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峰值功率或浪涌电流

选用多大的

网友D:
助听器都是用0201,少见040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相同封装,更大功率的ESD器件。

ESD哪个参数是功率啊   都没看到功率的参数  在datasheet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助听器都是用0201,少见0402.

那更加过不了ESD

楼主:
有很多人建议整个板子灌三防漆  对ESD通过有帮助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触放电加ESD器件很容易解决,空气放电才是最麻烦的,刷三防漆有点用,不是关键,防不住。得把产品的缝隙 ...

1.正常使用哪里会用橡胶垫片啊?你说的加怎么加啊
2.加挡板?加了岂不是挡住声音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1.正常使用哪里会用橡胶垫片啊?你说的加怎么加啊
2.加挡板?加了岂不是挡住声音了 ...

算我多事,删了。

网友E:
你用的什么ESD器件,数据手册可否发来看看? 对于静电而言主要是通过ESD管进行放电保护,ESD的数据手册都会说明能承受的空气放电和接触放电电压等级,以及放电功率参数的,有些厂家的数据手册不会直接注明放电功率参数,但是可以通过峰值放电电流和最大钳压值进行大致推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什么ESD器件,数据手册可否发来看看? 对于静电而言主要是通过ESD管进行放电保护,ESD的数据手册都会 ...

用的是ESD05V88D-CP、ESDXXV32D-LC 2022版、ESDXXV88D-C,公司文档加密了。。。如果可以,烦请自己网络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什么ESD器件,数据手册可否发来看看? 对于静电而言主要是通过ESD管进行放电保护,ESD的数据手册都会 ...

峰值电流也没有写  只有一个电压

网友F(2023-05-30):
我这边有0201封装的ESD,类似静电遇到过,15705177983,有机会多多交流交流